请问这个芯片是静电保护芯片吗?

楼主(2020-12-13):
一台机顶盒,HDMI没有输出,拆开看看,HDMI接口前有两个芯片,丝印W2Q,请问这个芯片是不是静电保护芯片?怀疑这个芯片静电损坏了,网上查了一下,也没有查到资料,淘宝上也没有,请问有知道的吗?谢了先!

再次感谢!

网友A:
中间的脚不管,其它短接试下,有图就好了,没图主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脚不管,其它短接试下,有图就好了,没图主芯片挂了,

这个芯片很小,不好短接短接啊,那么多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很小,不好短接短接啊,那么多脚

1、芯片上下对应引脚量下是不是通的。
2、任意引脚和中间引脚之间按二极管测量方式测量。----二极管或单向TVS。
3、任意引脚和中间引脚之间电阻很大很大比较正常。---双向TVS。

网友B:
http://www.s-manuals.com/ 在这里查一下smd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s-manuals.com/ 在这里查一下smdCode。

感谢!刚才查了一下,没有这个丝印

网友C:
坏了把他拆掉试。TPD4E05U06DQ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坏了把他拆掉试。TPD4E05U06DQA

谢谢!这个芯片的封装不一样,不过功能应该差不多

网友:
芯片一般静电都是上千伏,哪有那么多静电损坏的

网友:
静电保护,并接在信号通路上的,如果怀疑击穿可以临时拆掉不用试一下。

网友:
用万用表x1电阻档在线测量对地阻值可以快速粗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