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锂电池保护板改造保护电压 输出电流问题

楼主(2020-12-13):
现在一些电动工具的锂电池用的是铁锂,因为手上有很多3.7V的电池,但保护板却是3.2V的

想问问, 支持3.2V的保护板如何改成  3.7v 的用,
原来保护板支持输出电流比较小,只有20A, 如何改大,让它能支持输出40A电流, 是直接换掉原来保护板上的mos管还是换掉电阻,又或者增加mos管??

网友A:
电流好改,更换检流电阻,更换大电流MOS就行,但电压很难,好像芯片不一样,如果是多用芯片应该可以改

网友B:
改MOS是不行的
应该改那个6脚的芯片,换成手机保护板里的6脚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MOS是不行的
应该改那个6脚的芯片,换成手机保护板里的6脚芯片

你的意思是那么多个米粒大小的芯片全都要换?

还不知道脚位是否通用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好改,更换检流电阻,更换大电流MOS就行,但电压很难,好像芯片不一样,如果是多用芯片应该可以改 ...

改大电流, 不是要mos的内阻底才行吗? 现在这个板子上的mos 内阻在5-6毫欧左右, 有点大, 挺朋友建议说换成内阻更低的,是这样吗?
(虽然现在板子上的mos管支持80A电流,但内阻高是否功耗高 用了一会就会发热?

我的理解是采样电阻的大小,决定了mos管的输出电流大小
mos管的内阻高低,决定了它的发热高低, 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那么多个米粒大小的芯片全都要换?

还不知道脚位是否通用匹配 ...

没错,你说的对,要看脚位是否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大电流, 不是要mos的内阻底才行吗? 现在这个板子上的mos 内阻在5-6毫欧左右, 有点大, 挺朋友建议说 ...

是的,你理解的对,通过电流越大,耐压合适的情况下,MOS管的内阻要求越低越好,

网友(2022-08-28):
应该改那个6脚的芯片,换成手机保护板里的6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