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可怕的不是掉链子

楼主(2020-12-13):
本来要骑自行车去上班,结果悲剧了骑出没有几KM“咔”的一声脚下踩空车子失去动力!!!发生了可怕的事了~不是掉链子而是断链子了。记得一位骑踹闸自行车的老乡去上班,路上的长大坡道中倒踩脚踏板时链条断裂,连人带车栽进沟里,跌断了锁骨....后怕....
仔细检查链条,尼玛!!!!!可见的多个链接外片都有裂口!!!!合仄断掉掉是同一节的两外片都裂口了,而单面裂的还有好多,有的一片两头都裂了~~~。

网友:
这什么质量,以前小学到高中骑了那么长时间什么时候链子断过,滚珠轴承和车轴倒是换过N次

网友:
裂了这么多个?

网友:
现在的东西质量是越来越差,都按一次性的标准来生产。像以前的28寸自行车,链条用到现在照样好好的

网友:
感觉共享单车的质量还可以,之前去报废厂捡了个小黄车的前鼓刹,唐泽的,还不错,现在还用着

网友A:
百度科普了一下SRAM 11速公路车链条,淘宝200多大洋。从断裂多在链轮侧但位置并不完全一致推测可能是销链配合过紧,链片硬度太高延展性不足,销和链片热胀冷缩系数不一致加受力过大导致。猜测楼主骑车变速器可能用的较少,链条经常工作在受力较大的环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科普了一下SRAM 11速公路车链条,淘宝200多大洋。从断裂多在链轮侧但位置并不完全一致推测可能是销链配 ...

看来老师是专家。
那么说现在也把新换的链条检查一下是否又开裂了,但是原链子看上去够粗糙,热处理也是不到位,也不知啥时开始裂口,难道出厂时就那德性?

网友:
怎么能够有这么奇怪的现象发生呢,感觉好奇怪啊。
蹬断车链的见过,没见过一条车链上有这么多问题的啊,这是在暗示你即将到来的运气还是暗示你其他的啊,马上过年了,一切小心为上策
祝你有个好的身体,祝你万事如意

网友:
这个太吓人了,这质量

网友:
曾经一年踩断两根链条的路过。。。上坡摇车断链条,吓死爹了!

网友B:
你们牛,我只能把链子骑长,操不断,辐条倒是能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牛,我只能把链子骑长,操不断,辐条倒是能摇断

这个链条当初没仔细检查,可能出厂时就那个德行,只不过断掉的那一节的内外片同一端裂开吃不住劲分开了(因为是在平整的公路上断的,又不是上大坡),而那些只有一片裂缝的还能维持。
还有两条不会“拉长‘而是“磨”长的,在链条磨损过程中,会使每一节的“轴”“片套”“套环”都磨去一部分,特别是“轴”与”片套“有磨去的“半月”厚度达半毫米以上,一条链子有百多节,合起来就抹去了2百多个半毫米,那就相当于链子长了10多厘米,结果就是链条“跨”在牙轮的齿尖上,吃不上力就“打滑”了。
对于磨出“半月”的链条,可以将“轴”冲出链片转180度再装紧,那么可以缩短几厘米,使链子包在牙轮的齿中和齿根,不再“打滑”,延长链条的寿命的2分之1.

网友:
这挂链子质量也太次了吧。

网友(2021-01-21):
我严重怀疑楼主有不减速用力蹬脚过程中变速的习惯。

网友:
换过修车摊上的脚蹬你就知道什么叫不可靠了,自行车原装的或是品牌车正规配件都还可以。地摊上三五块钱的脚蹬一年蹬坏两个两年蹬坏了有四个,都是齐根断像是生铁做的而且里面没有滚珠。普通二六自行车体重80-90公斤有时能骑60公里平时每天都骑

网友:
不错 好  顶起来   新来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 不管怎么说这就是链子质量问题无疑 以前没听说也没看见过 这样的产品怎么能在市场上运行 令人堪忧

网友:
个人认为这链子与人骑车换不换档及习惯无关 再怎么说他就是一个人  纯是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