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求指点 康佳液晶电视故障 是不是屏有问题

楼主(2020-12-13):
电视机原先开机后屏幕无显示(但感觉得到屏幕有微微点亮),找了个师傅上门检查后说逻辑板有问题,后来换上一个师傅带过来的板子后开机有了画面,但是先有一条很宽的红色竖条纹,完全开机后全屏都是竖条纹。师傅说我电视的屏也有问题了。有两个拍照,请懂的人帮我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不好说,要看你配的板子程序对不对,对的话就是你屏本身的问题了

楼主:
师傅自己带的板子过来换上去的,原来是没有显示的,换上后就有图像了。会不会是哪里的排线没接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
屏线是否插好?重新插拔一次看。

网友:
再换个逻辑板看看

网友:
屏芯片松了!用烙铁可以修好但是你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