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界] 油门踩得越浅越省油?中石油:原来你一直都错了

楼主(2020-12-13):
作为司机们“最爱”去的地方,中石油也很是关心车主的油耗问题,对于汽车烧油的全方位“姿势”,中石油也乐于分享。现实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省油秘籍,踩油门要轻踩,踩深、大脚油门费油,油门越浅越省油。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中石油也为我们带来了答案。

想要知道,踩油门和油耗的关系,就得先知道油门是什么。虽然它叫“油门”,但是和油却没有多少关系。甚至很多车主认为“踩油门=给油”。

“油门”也叫加速踏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采用拉线控制的机械油门,另一种是电子油门。

其作用都是供驾驶员根据行车条件,通过油门控制节气门的开度,以调节气缸的进气量,从而改变发动机的转速和功率。油门踩得越深,节气门开启得越大,进入气缸的空气就越多。

油门控制节气门的开度,节气门的传感器会将节气门的开度信号以电压的方式传递到电脑中去,电脑收到信号之后就开始根据进气量结合空燃比(要想汽油能完全燃烧,汽油和空气质量理想的比值是1:14.7)计算喷油量。

汽油和空气混合进入气缸,通过火花塞点火燃烧,从而形成动力。油门踩得越深,进入的空气越多,发动机电脑就会控制喷油嘴加大喷油量,把混合气浓度始终控制在一定浓度。

当空气量和燃油量都增多后,气缸内燃料的燃烧更为剧烈,发动机转速升高,单位时间内做功更多,于是发动机的功率和扭矩都会随之增加,个人的感受就是车辆的动力更强。

那么油门越浅越省油是真的吗?答案:当然不是。

起步时要“轻踩油门慢起步”,只是开车起步的时候,慢起步一是安全,二是易于控制跟车间距,不容易发生危险或熄火。

但如果前方车辆距离拉开或者没车的情况下,需要大胆踩油门,把速度提起来,进入高档位状态,低速低档拖着跑反而是不省油的。

此外,而转速高不一定油耗高。例如,有些车最佳转速区间的临界值为2000转,但有些车在2500-3000转。

发动机如果处于自己最经济、最省油的转速区间,那么燃油经济性表现是比较好的。如果发动机转速低于或是高于这个区间,反而进入了低效区间导致油耗上升。

通过发动机的万有特性曲线图可知,发动机的扭矩、转速与燃油消耗率并不是成直接的正比关系,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转速越高不代表油耗越高,油门并非越浅越好,没有达到最佳转速,油耗反而会更高。

事实上,对于一般车辆而言,中等油门是比较省油的。当你深踩油门时,发动机燃烧做工不够充分,燃烧效率下降;而小油门时,发动机燃油所产生的的能量,都基本在克服自身阻力,因此效率也低,同样不省油。

值得关注的是,油耗会受到使用的燃料、胎压、路面状况、引擎油种类、承载重量、行驶方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变化。

总的来看,车子的油耗虽然重要,但是当前车辆在涡轮增压、凸轮轴可变气门、高压喷油、分层燃烧等新技术的加持下,动力性较此前都有了明显的提升,而且油耗的变化波动范围较小。

因此,没必要为了省下一点油耗,而刻意控制压抑自己的右脚,导致驾车时不敢深踩油门,时刻纠结油门的深浅,合理性与否。如此一来,开车就失去了为自己提供便利,提升生活品质的最初意义。

所以,开车时油门该踩就要踩,特别是从匝道进入高速主路时,就算是油门到底,也要尽快把车速提起来,因为如果车速过慢,对后方最右边的大货车来说,刹车不及时,很可能导致追尾事故。在大脚油门所耗费的一点油耗相比,整车人的性命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我开了十几年大货车,我的体会是,
高档小油门,
巡航速度,
油门控制车速,不经常踩刹车,轻易不紧急刹车,
。。。。。
大型载重汽车,提高到正常速度是需要好些油的,所以开车时对前方情况要有预判,比如前面有车辆停下来或者速度慢了,先不急着踩刹车,而是把油门儿松开,让车速慢慢减下来,待到前面情况正常,在加油提速,到正常巡航速度,
大型载重汽车,一脚紧急刹车,算下来差不多要10块钱的代价,首先,车辆由正常速度突然下降,驻停,再想恢复到正常速度,可是需要不少的油呢,
另外一个,紧急刹车对轮胎的刹车蹄片,和刹车锅是巨大的磨损,经常紧急刹车,会造成刹车锅圆周率失去,周正,从而过早的报废,

网友:
经验高速上匀速不一定是最省油的,加速到120然后松油门但不要松到底 车速慢慢降到100然后在慢加速到120,比一直100匀速省油。创造几次200元跑500多公里。当时时油价7元多。匀速只能爬400多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