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欢迎探讨】有意思 到底要不要刷特调固件让他涨C3 NX724

楼主(2020-12-13):
上一个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6524
中谈到涨C3问题,我怀疑是NX724的特调固件会纠正电子
被小唐否定了

我不死心 刷入了普通的公版Q0810B,结果跑了大半圈C3不涨

-----
下面是原来的“特调固件”跑半圈的c3情况 直接起飞

各位可能理解偏了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刷入特调固件会涨ECC(c3)
但是公版固件(Q0810B)不涨
所以我应该是刷特调还是公版呢?
让他纠错好呢还是不让他纠错呢?这样想应该是特调比较好(?)

楼主:
这是跑完之后的 不涨c3

楼主:
所以说我这个盘是应该用公版(不涨c3)还是应该刷入调教版(温度高了涨c3很严重)?

网友A:
怎觉得像是smart项的计数问题。
因为那个65537,若在sf2281中,你就会常见到这个数字。
或许你再刷其它版本的固件,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只是Q0810B刚好计数是符合cdi的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觉得像是smart项的计数问题。
因为那个65537,若在sf2281中,你就会常见到这个数字。
或许你再刷其它版本 ...

但是我上面说的...刷入公版固件...没有涨C3了

网友:
这个本身就是颗粒算法有问题得调参数调固件46XT跟46EN常见破事总的来说这该是主控兼容问题个人觉得上别的主控没这破事或者直接就不支持它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这Q0810B在哪里能搞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这Q0810B在哪里能搞到?

可能是这个吧
https://www.upantool.com/ssd/tool/smi/11780.html

楼主:
各位可能理解偏了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 刷入特调固件会涨ECC(c3)
但是公版固件(Q0810B)不涨
所以我应该是刷特调还是公版呢?
让他纠错好呢还是不让他纠错呢?这样想应该是特调比较好(?)

楼主:
求讨论,别沉啊

网友C:
很明显 那个特调版本的固件可能有BUG不太匹配这个颗粒 刷公版的就可以了 还是这种ES的颗粒 毕竟是测试品 多少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 那个特调版本的固件可能有BUG不太匹配这个颗粒 刷公版的就可以了 还是这种ES的颗粒 毕竟是测试品 多 ...

公版貌似不会主动效错...不然特调的也不会涨这么多c3...

楼主:
还是求探讨...实在是纠结

网友D:
Q0810里头有个C3 be 0的选项是不是勾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Q0810里头有个C3 be 0的选项是不是勾上了

暂时好像没看见这个选项诶 能指示下在哪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好像没看见这个选项诶 能指示下在哪里吗

ENABLESMARTC3BE0=1

不过,在2258才有用,我在2246EN没有
2246XT上也有

楼主:
求讨论 别沉啊
手动顶帖 "NX724"

网友E:
不知道这项啥意思
直觉告诉我,能不涨的,就不让他涨
稳定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项啥意思
直觉告诉我,能不涨的,就不让他涨
稳定最重要

但是我一想啊,既然c3是纠错 揪出了错误不是更稳定吗?
所以我就懵了

楼主:
求讨论,别沉啊  ...字数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