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直用的好好的移动一盘突然认不了盘拆开看看

楼主(2020-12-13):
1.8寸的笔记本硬盘买了个移动硬盘盒自己组装的移动硬盘,好几年了一直好好的最近不认盘了插USB有时没反应拆开看看吧
拆开一看是USB接头松了

轻轻一扣USB接头整个就掉下来了是的没错整个掉下来了

清理完板子上残留的焊锡翻出锡膏涂上

很少用锡膏没把握好量涂多了USB焊针都连锡了,用细铜丝吸干净

试机没问题

回装前拍几张原件特写

左边还有不少空焊

完多谢支持!

网友:
移动盘内部原来这样的,又长见识了

网友A:
这是焊锡质量不好?

网友B:
这啥锡啊,这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焊锡质量不好?

也用了几年了,不知道为啥会整个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啥锡啊,这么容易断

不知道它是什么该科技焊锡也有可能是原来就没焊结实

网友:
焊接水平有待提高

网友C:
焊锡泥不错,手法有点糙

楼主:
锡膏焊出了很漂亮的只是锡膏放多了点连焊了用铜丝吸锡搞成那样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锡泥不错,手法有点糙

哈哈锡膏焊出了很漂亮的只是锡膏放多了点连焊了用铜丝吸锡搞成那样了哈

网友:
谢谢分享。。。。妙手回春,枯木逢春。。。。。

网友D:
里面的硬盘是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E:
这头子真坑,那么大空间,做个和飚王一样的标准USB不行么

网友F:
直接上风枪焊接就好了

网友:
电路 板另外 一面没看到,硬盘是怎么连接usb转接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的硬盘是什么牌子的啊?

好像是东芝的以前老笔记本上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头子真坑,那么大空间,做个和飚王一样的标准USB不行么

这个硬盘是MICRO SATA接口这接口的硬盘盒少得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风枪焊接就好了

是用的热风枪啊锡膏放多了锡连脚了就用铜丝吸了一下锡就成那样啦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