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为什么HTML5网页媒体这么卡电脑?

楼主(2020-12-13):
电脑是2011年的,i3-2100+8G D3+HD6750-512M,系统win7-64。虽然电脑是有点老了,但以前看网页直播时都是flash的,开几个浏览器,开十几个直播间都不卡,包括现在多开几个flash视频也不卡。但现在网页直播大都切换了html5,哪怕只打开一个html5的直播间,电脑也是卡死四五秒后,才能操作。这是硬件落后的原因,还是软件配置问题?

网友A:
可能是视频的分辨率高了
你可以开任务管理器看下卡的时候CPU占用情况

网友B:
正好反过来吧,FLASH卡得很,HTML5流畅

网友C:
你用的是SSD盘吗?
我家有台电脑,同样的CPU加主板,用机械盘和SSD盘的区别很大。
用机械盘时,打开媒体文件较多的网页,硬盘灯闪、鼠标卡顿。虽然时间不长,一般几秒钟,但人感觉很难受。

网友D:
用这个测试下吧 https://www.ai66.cc/e/DownSys/pl ... ;pathid1=4&bf=0 , 4代i7笔记本开4个页面同时播放CPU都低于10%, 你的i3差些也不至于卡,大概率网站优化不够好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固态硬盘,增加内存,或者换成win10的系统,要那种精简,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固态硬盘,增加内存,或者换成win10的系统,要那种精简,版的, ...

是固态硬盘,内存是两条4G的,内存应该还够吧,网页视频而已。win10是真用不了,刷机小板不支持10,而且我也用不惯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视频的分辨率高了
你可以开任务管理器看下卡的时候CPU占用情况

直播的窗口是比原先大了,可也没什么吧,flash全屏的网页视频,也从没卡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反过来吧,FLASH卡得很,HTML5流畅

都加载好看视频的话,flash和html5都流畅。但启动时不一样,我原先看网页直播的都是flash插件,两个浏览器齐开,登陆多个号,打开多个flash直播间,电脑操作也一直流畅。后来换html5后,只打开一个网页直播,电脑至少先卡住三秒以后才能操作,几秒后,就正常播放了,就跟看flash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SSD盘吗?
我家有台电脑,同样的CPU加主板,用机械盘和SSD盘的区别很大。
用机械盘时,打开媒体文 ...

是固态,影驰什么铁甲悍将,128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这个测试下吧 https://www.ai66.cc/e/DownSys/play/?classid=6&id=14720&pathid1=4&bf=0 , 4代i7笔记本 ...

你这个连接点进去,电脑一点也不卡。你可以去打开网页的繁星直播,斗鱼直播,看看,点进直播间网页,电脑先卡住3秒,电脑什么都不能动,三秒后,光标可以动了

网友:
什么浏览器

楼主:
360安全浏览器,360极速浏览器,好多年了一直都用这个

网友:
浏览器和直播都垃极支持不好,用chrome看国外直播试试。

网友F:
一般用“数字全家桶”的都不是电脑内行。

网友G:
尝试下用firefox或者chrome
国产的那几个都是用的ie的内核
效果不敢恭维

网友:
可能是用了一些比较新的指令集,老处理器不支持,我的3320浏览网页占用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尝试下用firefox或者chrome
国产的那几个都是用的ie的内核
效果不敢恭维

火狐用过,也是那样,chrome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用“数字全家桶”的都不是电脑内行。

浏览器用了太久了,云保存的数据太多,我只用了360的浏览器而已,没有360其他产品

网友:
换谷歌,或者edge。我没有发现HTML5性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