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电板手用大有电池

楼主(2020-12-13):
一直想买大有的无刷扳手,但是贵啊无奈,
139元买了个大艺的2106扳手裸机,
用转接座直接大有的电池,
据说架子工都用大艺,木模工都用东成,
大艺的销量比大有不知道多几倍,
同时差评也多的吓人,
一般人是不敢买的,
我买了也担心啊,
到手后,用手握住套筒就不转了,
我咯噔一下,就这还能打汽车螺丝?
后来想想是我没把开关按到底,
按到底再想用手抓,
直接磨掉一层皮,
试着装上19毫米套筒,
打汽车螺丝,
这个汽车螺丝是以前用风炮打紧的,
不知道几年没松过了,
试了4个螺丝都没问题,
能松开,也能拧紧,
不知道拧紧时敲几下停手,
就怕太紧,
还有个运用是拆山地车的旋飞,
上次拆我用锤子敲了半天才拆开的的,
没试等有机会试试,
等有空我想把千斤顶的圆圈头也改成19毫米螺丝头
这样用电板手拧千斤顶应该很快

网友A:
大艺的电池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艺的电池不行?

我没大艺的电池,这转接座不贵才28元,还有USB充电功能,大有的电池还是挺靠谱的,只是要防止过放,用之前看看电量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大艺的电池,这转接座不贵才28元,还有USB充电功能,大有的电池还是挺靠谱的,只是要防止过放,用之 ...

pm一下,哪里买的转接座2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一下,哪里买的转接座28元,

拼多多买的,直接就能搜到

网友:
大有的电池保护板没放电保护,放电保护做在机器里了,用的时候注意点过放了就报废了

网友:
大艺真便宜,我在拼多多两百多买了一套,听了一声响,就扔在那里吃灰了!

网友C:
多少牛的,你开老头乐电动车呀还19的螺丝?能打下19的螺丝的感谢大有的电池。

网友:
有个杂牌的扳手,试了几部车,有的拧得下有的完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牛的,你开老头乐电动车呀还19的螺丝?能打下19的螺丝的感谢大有的电池。 ...

常用的汽车螺丝就是 17  19  21  23四种,
这扳手据说320牛,一般的风炮是200牛的,
新的能打下来不稀奇,主要看长期不出故障耐用,
其实我对轮胎店很有意见,
感觉他们不太专业,
我基本上螺丝之前都加机油或黄油,
上也不上的非常紧,
以便用手动扳手也能取下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常用的汽车螺丝就是 17  19  21  23四种,
这扳手据说320牛,一般的风炮是200牛的,
新的能打下来不稀奇 ...

真有320牛还真可以呀,大有电池把扳手威力发挥出来了

网友:
大艺的这种机身应该是有低压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320牛还真可以呀,大有电池把扳手威力发挥出来了

我原本觉得工具能运转和电池没啥关系,
正好双12我买了个锂电刨,晚上到货了,
我用5节电池的洗车机牧田款电池试机,
结果能转,但刨两刀小木方后就不转保护了,
电池拆下来放鼓风机上照样能接着用,
电池再充满,还是只能刨1-2刀,
想想电刨最少得500W功率,18V就要28A电流,
5节电池的就透支了。
看来还得买个大有转牧田转接座,
大有的电池好歹货真价实也不算贵,
牧田的山寨电池也这个价格,
那这么说大艺的原装电池可能还没大有好,更别说仿制的电池
所以用这个电动扳手的90%的人并不能发挥最大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本觉得工具能运转和电池没啥关系,
正好双12我买了个锂电刨,晚上到货了,
我用5节电池的洗车机牧田款 ...

电池工具,性能好坏,和电池有直接关系,电池放电电流的大小直接影响工具的功率,真实的容量决定工具的待机。这是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