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受潮损坏的双层半导体制冷片

楼主(2020-12-13):
用了大半年的半导体制冷片忽然不工作了,量电阻,阻值变大,就拆开看看
结果发现里面受潮生锈了,现在的半导体制冷片陶瓷夹层外侧都会打胶防止进水,这个打了胶居然还受潮损坏

质量不行啊

网友A:
这玩意里面也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里面也生锈?

进水铜生锈,卖家说冰化水了要赶快擦掉

网友B:
双层的啊,普通的都是单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层的啊,普通的都是单层的

双层的据说效率高,就特地买了试试,虽然没数据,但是感觉跟单层的同功率没多大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层的据说效率高,就特地买了试试,虽然没数据,但是感觉跟单层的同功率没多大区别 ...

双层应该是温差大吧...

网友C:
据说这玩意放火上烤会发电。。。。。

网友D:
打了胶还生锈?水怎么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了胶还生锈?水怎么进去的

只能怀疑胶没打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玩意放火上烤会发电。。。。。

不用烤,放热水杯下引线就有电压。

网友(2022-09-21):
引用 网友C:
据说这玩意放火上烤会发电。。。。。

不信,会发神经

网友(2023-05-23):
还挺好看的

网友(2023-08-30):
水是通过表层渗进去内部的吗?边缘打胶了 水怎么渗进去?

网友(2025-06-30):
两层密度居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