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 芯片海士力H27Q4T8LQA3R BDG 748A

楼主(2020-12-13):
sm2258xt 芯片海士力H27Q4T8LQA3R BDG 748A 用哪个开卡软件求助 开好后给微信红包。
买的山寨480g能认盘不能格式化了,谢谢

网友:
放个ID呗,搞不好真能开

网友:
3D TLC得用3D版本的海力士工具开

网友A:
软件网上到处都是   配置文件我已经改好并上传了

网友B(2021-05-12):
你的弄好了吗?咱俩一模一样的板子,我的点搜索,软件就无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网上到处都是   配置文件我已经改好并上传了

一模一样的板子,我的为什么一点搜索,软件就无响应,换电脑也不行,搜不到设备。但是用其他版本的工具能搜到,但是没有固件。

网友(2023-01-01):
我在网上一直没找到工具

网友(2023-02-06):
引用 网友A:
软件网上到处都是   配置文件我已经改好并上传了

我的也是这样的卡,试试可以吗,感谢

网友:
成功开卡  谢谢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卡,试试可以吗,感谢

网友:
你好,我和你发的板是一样的,请问你开卡成功了么?

网友(2023-08-05):
求大佬的固件feng241@qq.com

网友(2023-12-31):
我的也是搜索不到设备。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弄好了吗?咱俩一模一样的板子,我的点搜索,软件就无响应。,

你的板子弄好了吗,我的也是搜索没有响应,搜索不到。

网友(2024-03-28):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4-09-29):
同颗粒同主控 双贴开不出来 一直在测试连接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