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9V电源适配器改电压给ThinkPad X250笔记本使用

楼主(2020-12-13):
最近经常出差外面跑,扛着笔记本,要着thinkpad原装适配器一坨线又烦又占地方,有的时候走的急了还经常忘记拔下电源适配器带着,到客户那边还得到处借电源适配器,尴尬的很。

早一段时间就想着再买个适配器放包里备用,又嫌原装的一堆电线,最近逛隔壁论坛发现有十几个华硕AC ADAPTOR剪线电源,这种自带电源插头简洁的样子不就是我一直想要放在书包里面背着的的吗,果断下单10只打包。

到手后发现这种电源19.32V  3.42A  65W,我的笔记本是thinkpad X250原装45W适配器,感觉电压少1V给X250使用应该没啥的问题。遂直接接线测试2天左右发现有的时候插拔几次电源后,就会触发X250电脑的电源管理器  切换进入飞行模式电源,左思右想 还应该是电源19v电压低的缘故。

故此 拆开电源外壳找到TL431反馈电阻,并联下拉电阻 减小其阻值(改变下拉电阻输出电压上升、改变上拉电阻输出电压下降)使其电压调整到20.2V(0.2V线损补偿),再次测试一周左右没任何问题,非常完美。

并联好下拉取样电阻

打上绝缘绿油 光固化

测量输出电压 20.2V

某宝买回来两种thinkpad原装插头接线,完美开壳装回,一口气做了4个,还有几个以后慢慢搞,或者有需要的兄弟可帮忙处理(站内联系即可)。

原装保护套 清理杂质 后 扩孔

去掉thinkpad 插头保护皮

插入保护套  并加加上抗拉环。

完美装壳

网友:
这款听说问题很多...

网友A:
THINKPAD 20V大口带针适配器,可以直接换线改成方口带针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INKPAD 20V大口带针适配器,可以直接换线改成方口带针的不?

可以的啊,直接换线就行。

网友B:
能否给个连接啊,谢谢。

网友:
留个脚印,x220路过,有意,楼主留个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给个连接啊,谢谢。

需要的话可以 发站内消息

网友:
改T12白菜也挺方便的。

网友:
直接买个口红电压不就完了    电脑手机都能用

网友:
才45W直接联想口红电源加根诱骗线就好了,现在其它品牌PD电源适配器最大90W都有了

网友:
我搞了个PD电源加诱骗线。放包里,轻,方便。

网友C:
这款电源怎么开壳才能做到无损,你收到的货有没有插头可以折叠收起来的版本?
给个卖原装线的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电源怎么开壳才能做到无损,你收到的货有没有插头可以折叠收起来的版本?
给个卖原装线的链接
...

同问

网友:
哎,正在找类似的改HP 1L小机的电源,给个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电源怎么开壳才能做到无损,你收到的货有没有插头可以折叠收起来的版本?
给个卖原装线的链接
...

有少数几个折叠插头版本的,无损开壳就是垫书锤子轻轻敲开插头那边,然后用力掰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少数几个折叠插头版本的,无损开壳就是垫书锤子轻轻敲开插头那边,然后用力掰开。 ...

感觉拆壳难度大,就在外面接线改了一个用在t420和x200上,能正常使用,大小感觉跟65w的原装电源差不多,如果插头不能折叠还要大一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拆壳难度大,就在外面接线改了一个用在t420和x200上,能正常使用,大小感觉跟65w的原装电源差不多,如 ...

我在X230上面测试直接19V供电可以正常使用,可能X200\X230这类老机器兼容性比较好,X250上面直接19v插拔几次就会导致电脑进入飞行模式电源(会关闭WIFI功能),开壳改20v就可以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X230上面测试直接19V供电可以正常使用,可能X200\X230这类老机器兼容性比较好,X250上面直接19v插拔 ...

x250带快充,电压可能不够

网友:
晕,直接PD诱骗线+砷化镓冲电头就行了,还居然买10只回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