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咪头能否替代压电陶瓷片

楼主(2020-12-13):
电子称上一个声控的压电陶瓷片坏了,断裂。 手头没有,能不能用咪头替代?

是串个电容就行吗?

高手指点一下下

网友A:
肯定不行哇!咪头是将声音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能量转换器件。压电陶瓷片是将音频电压加到两端,产生机械振动,发出声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行哇!咪头是将声音信号转换为电信号的能量转换器件。压电陶瓷片是将音频电压加到两端,产生机械振动, ...

低端产品,有用压电片拾音的,只是灵敏度和频响差差。以前玩的吉它拾音器,就是一块压电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端产品,有用压电片拾音的,只是灵敏度和频响差差。以前玩的吉它拾音器,就是一块压电片。 ...

压电陶瓷片还有一个特性:在两端受到机械振动时,片上就产生一定数量的电荷Q,从电极上可以输出电压信号。可以用作拾音器。之前我DIY过一款吉他就是用到这个压电拾音器装置。楼主描述的声控压电陶瓷片应该描述有误。电子秤哪有声控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电陶瓷片还有一个特性:在两端受到机械振动时,片上就产生一定数量的电荷Q,从电极上可以输出电压信号。 ...

应该是压电式的蜂鸣器。

网友:
给咪头供电,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压电陶瓷片还有一个特性:在两端受到机械振动时,片上就产生一定数量的电荷Q,从电极上可以输出电压信号。 ...

我家人体称就是声挖的……

网友:
压电陶瓷片是个主动的器件,可以把声音震动的能量转化为电能,如果换成驻极体的咪头,你还得加上个咪头所需的偏置电压,然后用电容隔开后送到处理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家人体称就是声挖的……

来来来,上个图我瞅瞅

楼主:
按9楼的思路琢磨一下,试试。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9楼的思路琢磨一下,试试。

谢谢大家!

压电陶瓷片到处都有,还需要代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来来来,上个图我瞅瞅

他说的是电子秤,我的是人体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是电子秤,我的是人体秤……

没事,发个图说个型号也行。我想了解一下你家的人体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发个图说个型号也行。我想了解一下你家的人体秤。

好的,看图片……

楼主:
这是我的秤,是人体秤。

原来,轻轻一碰就显示,不碰不显示。 发现要使劲碰才显示,打开看了,是有一片压电陶瓷裂了,掉了一小块。

所以估计压电陶瓷是声控装置。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秤,是人体秤。

原来,轻轻一碰就显示,不碰不显示。 发现要使劲碰才显示,打开看了,是有一片压 ...

你可能搞错了。这种人体秤内置一个压电片是通过人体踩到电子秤上发生机械振动然后电子秤显示称重。不是通过声音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搞错了。这种人体秤内置一个压电片是通过人体踩到电子秤上发生机械振动然后电子秤显示称重。不是通 ...

这么神奇吗? 看来只能换陶瓷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搞错了。这种人体秤内置一个压电片是通过人体踩到电子秤上发生机械振动然后电子秤显示称重。不是通 ...

你错了,就是声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