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监控电源拆,有懂的给分析下稳定性咋样?

楼主(2020-12-13):
监控基本都用海康电源了,输出12V2A,万用表测试输出是11.6V,测了好几个都是这个电压。9元的价格,不知道用料之类的稳定性怎么样
懂的给分析分析 谢谢

网友A:
比山寨强点,安规什么的应该也能过。但是算不上高端货,24W的功率居然用的内置mos管的开关电源芯片,个人估计热量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山寨强点,安规什么的应该也能过。但是算不上高端货,24W的功率居然用的内置mos管的开关电源芯片,个人估 ...

感谢分析

网友B:
用了一些暂时没坏的,正常白光外挂灯监控也就7W~12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一些暂时没坏的,正常白光外挂灯监控也就7W~12W

我现在做监控,也是用海康这个电源,暂时也没坏的,就是遇到比较奇葩的问题,用一个周左右,有一个画面就丢失了,把这个摄像头的电源重新插拔下,又能使用一个周左右。估计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
你买粤威电源吧,那个质量很好

网友C:
实际上一个普通摄像头功率只有4-6w,铭牌上就写着呢,实测还不到。上回装一套4头的,就给了个12V2A(实测可以输出4A才保护)的电源集中供电。我家的话,猫、路由器、交换机,全都是共用(自制的)ups电源,12V可以输出5A(8A保护),完全够用。

网友:
这个电源到现在估计用了有百来个了,目前一个都没坏!!

网友:
正规产品该有的都有,觉得价格合适就放心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一个普通摄像头功率只有4-6w,铭牌上就写着呢,实测还不到。上回装一套4头的,就给了个12V2A(实测 ...

高大上厉害了

网友D:
:lol:POE不香吗?还用电源?

网友:
这个估计是山寨的 我有正品的比这个复杂1倍

网友:
这个绝对正品

网友:
楼上的是老款,两个肖特基并联,用料扎实一些

网友:
海康现在监控周边的小配件没有不做的,网线,电源,交换机,光收发,水晶头等等吧,价格还都挺便宜!

网友:
海康基本都会把上下游的产品贴牌占领市场份额,其实质量一般般

网友(2021-08-29):
没有光藕,稳压精度差,,,空载电压高,,,,,山机都比他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OE不香吗?还用电源?

正经的poe交换机可不是一般的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经的poe交换机可不是一般的贵呀!

我这用的都是120,8个供电,两个级联。十个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