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池原配的保护板 可以装到3.85V或3.8V电池板上么?

楼主(2020-12-13):
谢谢

网友:
这啥电池真奇怪!

网友A:
可以啊, 问题又不大,我就是这么操作的,太阳能电板直充,用的是3.85v手机电池配套3.7v的保护板,大概4.28v左右截止,非常安全,循环寿命也高。

网友:
可以保不过充,但容易过放,不建议哈~

网友B(2021-03-20):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问题又不大,我就是这么操作的,太阳能电板直充,用的是3.85v手机电池配套3.7v的保护板,大概4.28 ...

过放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放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没问题,两种电池放电最低电压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