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 H A,120G金士顿量产没有成功Chk PreTest Fail

楼主(2020-12-13):
闪存颗粒型号是对上的,主控也是2246,有时候显示刷成功了,但是一看还是没成功,不可以写入,不可以格式化,求大佬来教教

网友A:
SM2246XT不能用SM2246EN的软件开卡,不支持。图一缓存测试不过,2246XT不支持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2246XT不能用SM2246EN的软件开卡,不支持。图一缓存测试不过,2246XT不支持缓存。 ...

我用2246TX我自动Flsh,找不到,我自动选的报错,再扫描变成了110G的,问题是打开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是1G,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2)

网友B:
很明显 你用错工具了 2246XT你用2246EN的肯定不行了啊  换2246XT工具吧 多试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 你用错工具了 2246XT你用2246EN的肯定不行了啊  换2246XT工具吧 多试几个 ...

我这个是SM2246TX H AA的,我用2246TX的工具尝试遍了都找不到Flash,用2246EN的却找的到

网友:
芯片是海力士H27Q1T8YEB9R这个是吧 这个好像2246EN是有参数可以直接开的 2246XT好像没有 得找大神改出来

楼主:
对了,厉害= =,我还有群联3111的也改不起,你会弄不,赏金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