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闲鱼购得的BMW HU-H超值写保护U盘

楼主(2020-12-13):
前几天逛闲鱼,看到有卖3267写保护U盘的,用的是3267写保护板+金田那种外壳

看到价格可以就入了2个试试
今天一时兴起,决定拆一个

正面宝马图标,好山寨的感觉

背面一堆数字,不知啥意思

侧面写保护开关

SM3267L+因特尔mlc64g颗粒

指甲盖轻轻一划,本体流出

果不其然,黑片,不过这个价格肯定是这个了,所以一点也不意外

3267主控面,还是双贴板

主控面打了胶,各位拆的时候注意一下

量产一下,50写90读,已经可以用了呵呵

网友:
现在想买写保护慧荣太难了

网友A:
请问楼主用什么工具量产?
能不能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B:
内容价格低可以搞,就当买板和壳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容价格低可以搞,就当买板和壳子了

壳子是不错,颗粒其实也行,至于板子的话,是3267ab的,好像只支持2d颗粒吧?如果手上有大容量2d颗粒,买回去合贴到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用什么工具量产?
能不能分享一下,谢谢!

随便哪个qq群的比较新慧荣量产工具都行

网友:
别摸我的壳子多拉风啊

网友:
量产的时候写保护怎么设置,没有玩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便哪个qq群的比较新慧荣量产工具都行

刚刚下单也买了两个

网友:
储存哥换手机了,这次拍的好清楚!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随便哪个qq群的比较新慧荣量产工具都行

跟风买了两个,能不能写个量产教程,谢谢!
我是小白,没玩过量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风买了两个,能不能写个量产教程,谢谢!
我是小白,没玩过量产.

基本不用设置,工具默认开的ddr,直接点开始就能提速,我觉得是成品默认没有开ddr所以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不用设置,工具默认开的ddr,直接点开始就能提速,我觉得是成品默认没有开ddr所以慢 ...

老哥有没量产工具,跟风也买了个玩玩

网友:
昨晚估计卖的太多了,上架吓一跳,今天早上6点就涨价了

网友C:
昨晚我买了一个,今天早上涨到31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昨晚我买了一个,今天早上涨到31了

没涨价前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涨价前多少米………!

我晚上买的时候28,不知道之前什么情况

网友A:
麻烦大哥分享一下量产工具,网上下载了一个,量产后没有提速.还想问一下大哥,选的是哪个BIN文件?
谢谢.

写入速度始终上不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麻烦大哥分享一下量产工具,网上下载了一个,量产后没有提速.还想问一下大哥,选的是哪个BIN文件?
谢谢.

这个U盘的USB口有点问题,我买回来之后就更换了接口,重新量产速度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主在吗?量产后写保护打开,U盘无法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