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塔扇不工作,要怎么修?

楼主(2020-12-13):
美的塔扇不工作,上次是开关按键不通,换了就正常了,这次开关按键没坏。不知该怎么办了。可能主板坏了,要怎么修?

网友:
接个机械四档开关,只要电机不坏就能转。

网友A:
先把电机和主板分开,给电机直接上220v,能转说明电机是好的。修主板先查集成块有没有5v供电。然后查可控硅有没有击穿。另外注意一下电解电容有没有怀孕的。还搞不定,就买个万能控制板换上,也就十几块钱。220v注意安全。

l
另外说一下,老塔扇坏了现在我直接扔了,除了占地小真没啥优点,风力小,难清洗,难维护。所以现在新版的塔扇都改成前面板拆卸,降低维护难度

网友:
塔扇本身就是个大坑了,风力小,清洁难度也算是最大了:Strive:

网友:
检查一下降压电容,就是串在220V输入端容量1UH左右的那个。

网友:
拆下板子检查一下电源,上面那个黄色的可能是降压电容,检查一下容量够不够,容量不够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电机和主板分开,给电机直接上220v,能转说明电机是好的。修主板先查集成块有没有5v供电。然后查可控硅 ...

清理难度快跟空调室内机有一拼,要说清理最方便的是硅胶软叶微风扇,拔出扇叶擦洗,微风夹扇款式可以放地面调好角度,缺点是永磁爪极电机无法电容和晶闸管调速,变频器价格不如买其它转速版本微风扇换着用。

网友:
十有八九是降压电容坏了。开机状态轻轻拨动一下扇叶,如果可以扇叶正常启动旋转工作,就说明是电容坏了。

网友:
跟我的一样。楼上说得对,清洁真的要命,很难洗,每次都要用高压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