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了一台JVC UX-P38V组合音响,清理了一下,然而还是不工作

楼主(2020-12-13):
通电,有屏显,能操作里面的内容
但CD机、磁带机、收音机都不工作
切换到磁带机或者收音机时,CD机可以进出仓。切换到CD机模式,进出仓反而没反应。
放CD进去,也听不见读碟的声音
谁能修……
补充几点说明:不是机械问题,光头也擦过了,开机放入CD后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关键是收音机都不能听。感觉有点像供电问题,就是CD、收音、磁带的供电都没电的样子。但看板子上的电容一个也没发现爆浆之类的啊。
另外就是那个奇怪的现象:在CD模式,进出仓按钮不管用,在收音、磁带模式反倒进出仓可用。

网友:
激光头上灰尘太多了、清理一下看看

网友:
不只是光头问题了,控制电路也坏了,找人修理更好了

网友:
进出仓电机皮带老化松了吧
光头清洗下

网友:
谢谢分享。。。。旧时王谢堂前燕。。。。。

网友A:
机子不错的,看来是时间长了机械有问题,改音箱用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找人弄划不算

网友:
JVC组合用索尼213光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不错的,看来是时间长了机械有问题,改音箱用应该可以。

不是机械问题。收音机也不响

网友:
先更换下按钮开关,其被氧化了,致使系统信号乱了,无法准确操控的可能性不小!

网友:
检查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
快20的的机器了吧,可能是电容老化,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2021-07-31):
这台机功放散热片太小,温度太高了,导致功放IC有虚焊,所功放IC重新焊一下。我最近也收了一台这款机,故障和你的一样,害我走了弯路,后来用放大镜查看功放IC焊脚有虚焊,重新焊好后故障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