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救,坑爹的小米净化器开机无反应问题

楼主(2020-12-13):
家里的小米净化器买了3年了,但因为最近几年空气质量不错,去年一年就没怎么开,但今天显示雾霾大,就想用一下,结果完全没任何反应。
百度了下,发现这个问题很普遍,但也没有切实的解决方案,大家一般是反应换电源板就好了,我就大着胆子拆开来,发现电源板应该是正常的,
问了下老手,那就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了,我就接着拆了主板,发现主板上的灯也亮着,测了几个电压,基本上也是有的,有一个显示是5V的,实测是4.8V,应该也算正常吧。
请教各位高手,这还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红色指示灯上面元器件坏了,

网友A:
检查一下TVS3有个TVS管,不知道黑点是不是破洞(击穿)?

网友:
找到库存板很便宜,一二十块。刚买个净水器,没用就坏了换了一个。小米生态的品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TVS3有个TVS管,不知道黑点是不是破洞(击穿)?

这个是pcb板贴片时 记号笔画的 标记 不是坏了。工厂流水线目检 一般都会在主要元件做标记,电容电感ic之类的。

网友:
有别的什么指示吗?

网友:
净水器还是最原始那种最可靠,不带电路板的。至今7年只坏过反冲洗电磁阀。

网友:
有没有强制复位按键  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