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2寸显示器驱动板不知道最大能驱多大的液晶屏?

楼主(2020-12-13):
去朋友家看见一个小显示器,通电屏幕有裂痕但能显示,拆开把驱动板掏出来,然后壳子和屏幕扔垃圾桶,这种简陋的板子(12V供电)也不知道能驱动最大能驱多大的液晶屏?

网友A:
你想利用这个驱动板DIY啥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利用这个驱动板DIY啥玩意?

这个还真不知道,反正不可能特意买个屏幕DIY,就当收集配件吧!

网友B:
这种要烧程序才能带别的屏幕,否则只能带一样分辨率的屏幕。双八lvds最大1920*1200(现在屏幕都是EDP了,这货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要烧程序才能带别的屏幕,否则只能带一样分辨率的屏幕。双八lvds最大1920*1200(现在屏幕都是EDP了,这 ...

看板子像是淘宝卖的那种万能板,应该可以支持很多屏幕,只要知道具体型号就可以查到支持的面板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