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松下车机屏如何改装为家用?

楼主(2020-12-13):
请教各位大神,我这有个汽车拆下来的屏幕,我想改装成一个电脑的副显示器,显示电脑的运行状态,请教下该如何改装?

网友:
你这是两路模拟视频信号输入,要换驱动板。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

网友:
看屏的型号和接口类型,不是所有都可以改的

网友:
拆开,看屏的型号。上某宝买驱动板。但是价格可以顶上一个小显示器了

网友:
和我的想法一样,家里好几个车机,便携导航仪,这要拆到液晶屏,看屏号买驱动板直接驱动,只能利用到屏原来的那些都要扔。成本大概70-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