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在论坛买了一个384GB的MLC固态硬盘,不会认求坛友帮忙看看。

楼主(2020-12-13):
是不是真的384GB和是不是真的MLC颗粒。只有一颗存储颗粒啊就有384GB?在我的电脑上速度有点慢啊,跟机械硬盘差不多速度。写入只有100零几的速度啊。我的电脑是SATA2接口,在win8PE模式下测试的。PE里面带的DG分区工具分的区。

网友:
SATA2这速度正常吧

网友:
不论什么颗粒的固态硬盘,sata几接口,都比机械硬盘快得多。你是不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
我买过他家的768G,三百多,当仓库用

网友A:
按型号来看是3D MLC,不过型号这东西很容易改的,实际还是要在量产软件里面看闪存ID是不是一样

速度的问题,第一,SATA2接口有限速,第二2258XT会掉速,你去看网友的测试,掉速后真的比机械盘还慢,最垃圾的主控,我手上的2258XT当年全都低价处理掉了,实在受不了那种速度

网友:
换个好电脑试试吧 在PE下还是SATA2口 怎么都跑不快啊

网友:
不是很正常,颗粒上29f02t的02t表示这是256g的颗粒,而且激光刻的字体也不太像正品英特尔的,需要注意了

网友:
@jobyyuan 问问卖家吧
另外真假标的问题,这个我看不出来。给你个正品图片对比一下吧

网友B:
硬核英特尔颗粒,假标也不做的精致一点

网友C:
256gb的mlc闪存,可以开到tlc模式下,tlc模式下是384gb,tlc模式下写入速度慢,寿命短

网友D:
SATA2用什么硬盘都差不多!!!

网友:
咸鱼买的西数SN730

网友E:
这个是假的英特尔标

网友:
一直以为是mlc,差点入坑翻车,按这么描述,鱼竿厂599 1. 5t也是mlc颗粒了,只是开卡成xx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型号来看是3D MLC,不过型号这东西很容易改的,实际还是要在量产软件里面看闪存ID是不是一样

速度的问题 ...

谢谢分享,量产软件我不做量产操作,能看到闪存ID吗,如果可以看到D请问我这个该下哪个量产软件呀?确实掉速严重啊,我又通过转接USB3.0接到USB3.0口上,刚开始是330多点然后1~2秒就掉到200多然后又掉到100多最后稳定在1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核英特尔颗粒,假标也不做的精致一点

这个是假英特尔的颗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6gb的mlc闪存,可以开到tlc模式下,tlc模式下是384gb,tlc模式下写入速度慢,寿命短 ...

哦,好的了解,谢谢解惑,原来是这样。如果把它刷回256G,是不是就是MLC模式了,速度就快些了寿命也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ATA2用什么硬盘都差不多!!!

哦好的谢谢,不过它还掉速严重(写入速度):通过转接USB3.0接到USB3.0口上,刚开始是330多点然后1~2秒就掉到200多然后又掉到100多最后稳定在1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假的英特尔标

哎~真是假英特尔啊?这是和坛友买的呀~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的谢谢,不过它还掉速严重(写入速度):通过转接USB3.0接到USB3.0口上,刚开始是330多点然后1~2秒就 ...

因为你的源文件读取速度限制了固态性能的发挥!!!
机械硬盘极限也就150MB每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