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20元打黑威克士无刷wu130

楼主(2020-12-13):
20元打黑的,19年机器,到手小灯亮,无电量显示。把电池拆开,eve电池,用4056分别充到4v。看后盖就知道当时的成色吧……现在能用啦,力量比较大,有个问题,感觉有点扫膛。后轴承是固定在后盖上的,不知道是否后盖变形,影响了位置,造成扫膛。

楼主:
转子偏一边,轴承有点点卡。宜家的也改为锂电池了,普通的三星电池,开空准备安装灯,或者电量显示。

网友A:
后盖看着没变形,扫膛看看是不是轴承问题

网友B:
20打黑超值啊光电池就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盖看着没变形,扫膛看看是不是轴承问题

后轴承有点点卡,可能有钢珠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打黑超值啊光电池就赚了

上次去10元,老板没有卖,这次去给的20……买了就后悔,以为是130.2带冲击的

网友:
打黑套路 其实就是坏的。

网友:
我刚买了个新的裸机180元。没有电池充电器现在也无法实验

网友C:
最好拆开转子,检查下磁性部分有没有吸入铁屑异物导致扫堂。轴承问题可以测量内外径,找对应型号更换。

网友D:
后盖变形了,买一个后盖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拆开转子,检查下磁性部分有没有吸入铁屑异物导致扫堂。轴承问题可以测量内外径,找对应型号更换。 ...

已经拆开过,都是油,没法拍照,里面没问题,就是后盖哪个轴承像步进电机一样,一格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盖变形了,买一个后盖换上试试

好的,看了下,都是外壳,单独后盖卖的少

网友E:
垫张纸片到轴承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垫张纸片到轴承里!!!

好主意!已经在tb买了后盖,10元包邮……现在折腾充电器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次去10元,老板没有卖,这次去给的20……买了就后悔,以为是130.2带冲击的 ...

出不?卖给我

网友:
赚了,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不?卖给我

不出了,谢谢

网友:
好漂亮的小工具,还是元刷的。

网友:
可以了20块,买个开关都要这价钱。

网友:
求打黑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