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隐形眼镜(硬质角膜塑形镜OK镜)超声波清洗器拆解(Bathmate DL-130)

楼主(2020-12-13):
双十一抢了个这货,给女儿的OK镜做清洗用,当OK镜上有眼屎时,发现清洗没啥效果。不知是功率太小还是频率不对。感觉频率是很低频脉冲的那种:滋~~~滋~~~滋~~~滋~~~滋~~~滋~~~

网友A:
隐形眼镜和角膜镜是不一样的,应该不能用这个清洗的,要不然医生肯定会说店里也会卖,怎么可能只有一款硅胶角膜镜清洗机,还卖的死贵,就一个马达卖3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形眼镜和角膜镜是不一样的,应该不能用这个清洗的,要不然医生肯定会说店里也会卖,怎么可能只有一款硅胶 ...

哎,我也不知道,那个宝贝标题就写的OK镜清洗机。我还特地问了客服是否适用OK镜,客服很肯定地说适合。某宝上这类小清洗器基本上价格也都将近200。这个双十一那次好像不到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形眼镜和角膜镜是不一样的,应该不能用这个清洗的,要不然医生肯定会说店里也会卖,怎么可能只有一款硅胶 ...

一般医院眼科配件本来就是暴利。这类OK镜相关的,相对又比较冷门,不好自己在外面配的东西,当然就更是暴利中的暴利。实际上我认为OK镜也好,隐形眼镜也好,超声波清洗应该差别不大,功率合适基本就可以了。   我买的这款,反正我觉得功率太小,作用不明显。

网友B:
虽然东西比较简单,相信价格不低。。。。。。。

网友C:
OK镜是硬的,隐形眼镜是软的。硬的用震荡洗会不会碎掉?

网友D:
我有一个清洗隐形眼镜的,本来用2节干电池也是没啥作用,改为3.7V锂电后马达转速提高不少,效果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东西比较简单,相信价格不低。。。。。。。

是的,这类东西相对来说也算比较冷门。价格不低,一般的都在200元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OK镜是硬的,隐形眼镜是软的。硬的用震荡洗会不会碎掉?

感觉没那么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清洗隐形眼镜的,本来用2节干电池也是没啥作用,改为3.7V锂电后马达转速提高不少,效果还不错 ...

这个也是,插上USB充电线边充边工作,感觉功率能大点。不过这个不是马达,是压电陶瓷换能片。实际频率多少,暂时没测,下次到单位用示波器测测。

网友:
这种都200元以上啊,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