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蓝牙双模键盘搞起

楼主(2020-12-13):
蓝牙5.0+ 有限双模键盘
键盘主控分离的
手工焊的的 太丑了…………只有普通烙铁,原件又太小了,太费力
打扮时候应该选大的元件的………………
为降低厚度 排针去掉了上面的塑料

刷好固件装上开机……亮起,出了小问题导致灯反了,边上飞线一根解决…………

买的1X包邮的键帽

单色背光能正常开关

有线无线均能识别使用

配置工具也能识别出来

改天再打版个数字键盘,泽阳输数字不变,虽然可以其他层可以设置数字在一起,但还是没有数字键盘方便
这次打板的主控 顺便拼了个t12和墨水屏时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17536&extra=
大板子 是上次打板的,
新手小白 都是自动布线的………………也不知道自动布线有什么问题没

网友A:
支持折腾  不过无线还是信赖罗技的方案   优联或G系列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  不过无线还是信赖罗技的方案   优联或G系列无线

优联也会又干扰的  要求不是很高的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优联也会又干扰的  要求不是很高的完全没问题的

抗干扰比蓝牙强 ,功耗比蓝牙低很多,唤醒比蓝牙快无数倍 延迟比蓝牙低,能在DOS,BIOS下使用,其它优点楼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