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优高EUCOL U822C手持电桥拆解(无测评)

楼主(2020-12-13):
优高U822c到手有段时间了,闲来拆开看看,像看下日后有什么改造(尤其是镍氢电池--鄙视一下)

楼主:
局部特写

楼主:
电池仓三维尺寸(余量尺寸)----便于以后改锂电池

楼主:
充电口外部没有亮灯显示,仅设在内部,以后可以改由光纤引出到外壳(外壳打1.5mm的孔)就可以了

楼主:
配的充电器不怎么样,没有认证,内部像个山寨货,忘了拍了,

楼主:
一句话总结,硬件参数完美,就是不注重细节,都好几年的产品了,电池方案还没有变

网友:
做工挺好,价格估计也不便宜

网友:
谢谢分享。。。。。这玩具可以玩很久。。。。。。

网友:
我有一个,精度什么的都可以,电池太差了。

网友(2021-02-23):
引用 楼主:
一句话总结,硬件参数完美,就是不注重细节,都好几年的产品了,电池方案还没有变 ...

优高这一款是高仿TH2822E的,充电这一块没有保护不说,经常充不满电。
要改造的话,两节18650是放不下的,只好用两块聚合物电池了,8.4V充放、均衡一体板塞一块进去,只能这样了。

网友:
这款手持电桥主板上有电池供电的LDO稳压器吗?

网友(2021-03-29):
这货的多少银子???

网友(2022-05-04):
正在准备买一个LCR表,这个表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2022-07-12):
我们玩不起

网友:
应该不会便宜

网友(2022-08-16):
非常好的一款LCR

网友(2025-02-13):
和同惠TH2822E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一摸一样。目前价格方面打骨折1K,如果两款表参数一致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