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34063芯片的USB模块,并请教个问题。

楼主(2020-12-13):
拆一个34063芯片的USB模块,并请教个问题。
以前买电子产品送的小玩意。拆开之后看了芯片、拍个照就放那去了。偶尔会看到坛友用34063芯片做升压芯片给万用表供电,突然想起来我这个模块就是这个芯片,就想自己改装下。
模块如图:
输入5V 700ma,输出7V 300ma。
拆开。模块很简单,元件不多。
找原理图,根据公式开始改电压。

这个模块测量之后,R2为1K,R1我取的是6.8K,1.25*(1+6800/1000)=9.75。电压够了。然后把USB公母口全部去掉,缩小PCB的大小。
开始上电测试,一开始改过电压为13伏多,测得最大电流为0.19A,然后电压降到7-8V,这电流用在万用表绰绰有余了。现在接电池4.0 V输入,输出电压为9.75 V左右,接在万用表上测试电流电压没问题。
测试静态电流。原模块自带的有LED电流指示灯,有负载自动转红灯。不带载电池端电流到了40ma左右。这电流太大了,然后把指示灯和转灯控制管都拆了,电流降到了9 ma左右,但是这个电流仍然还是很大,小电池不够用,也不想在万用表上加个开关。
上网搜,看到别人制作的34063模块静态电流就几微安,这电流够小了,和我这个模块整体电路图也差不了多少,由于楼主此类知识浅薄,不知怎么再改进。希望广大坛友能够提供意见,看看怎么能再降低电流。感谢大家。

网友A:
万用表用的34063升压电路,增加了一个三极管做开关来降低待机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用的34063升压电路,增加了一个三极管做开关来降低待机电流的

多谢分享,有空试试

网友B:
我自己就是额外加了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就是额外加了个开关

加额外开关要开孔。不想开了。

网友C:
会不会是34063本身的问题,换一个别的品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34063本身的问题,换一个别的品牌试试。

好的,暂时手上没有别的品牌。先去买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