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推荐个压线钳

楼主(2020-12-13):
平时主要压接ph2.0、xh2.54以及2.8、4.8、6.3三种插簧,用的不多,能压上就行,价位100以内,有没有合适的推荐,最好一把钳子能搞定

网友:
新宇VSBB2很好用60+,可以压0.15-0.3。然后再买一把压大一点的就够了

网友:
既然偶尔用,那么烙铁焊接好了,更保险!!!

网友:
深水宝三四十的不香吗?反正用的也不多

网友:
威仕IW-2549

网友:
没积分不能看。。

网友A:
给你推荐实际的,总价89元,业余基本够了
1、理想的SN-02BM,价格54元,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e1k90e693800
2/理想的SN-48B价格35,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e1k90e69ba3b

网友(2021-01-16):
引用 网友A:
给你推荐实际的,总价89元,业余基本够了
1、理想的SN-02BM,价格54元,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N-02BM包含01bm功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