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解卡西欧双显手表EFA-105,电路板漏电

楼主(2020-12-13):
捞了一块卡西欧双显,指针不走数码不显。换电池,指针依然不走但数码显示,一天后数码又消失。新电池电压又安装时的1.5v下降为0.7v。

表带没拍

刚开始没拍,先借张图,第一张图是借的

靠电池负极的电路板被电池漏液腐蚀,应该有被腐蚀短路的地方,单独加电测试电路板工作电流7.xmA,严重超标。线圈电极可以测出电压脉动。

准备找点洗板水彻底清洗下板子看看效果。大神们有什么主意?赐教来。

网友A:
漏电解液电路板被腐蚀了,可以用酒精清洗泡一泡试试

网友B:
查查独石电容漏电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独石电容漏电没有。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电解液电路板被腐蚀了,可以用酒精清洗泡一泡试试

没有泡,但用酒精和清水都擦拭过,状况没有好转。谢谢!

网友C:
线路板要清洗干净,腐蚀了一部分,最好用刀片把比较靠近的线路刮一遍,这样可以更好的消除短路部分。清洗干净了,在整体检查一遍看下,最好然后做下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路板要清洗干净,腐蚀了一部分,最好用刀片把比较靠近的线路刮一遍,这样可以更好的消除短路部分。清洗干 ...

领教,谢谢

网友:
检查电容器漏电流,清洗电路板装好没问题的电容器,最后涂一层三防漆以防漏液生锈。楼主的手表机芯定制的,指针和液晶共用一节纽扣电池,零几年我父亲买的手表下层指针和上层液晶两颗纽扣电池独立供电,都调好后指针没电停止可以用打开上层液晶屏看时间,后来有些变成中间开指针孔下层液晶表盘。

网友D:
漏电有点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漏电有点大呀……

特恐怖!

楼主(2021-01-24):
换一种思路才能穿透谜团:
总以为电池漏电,造成腐蚀,导致电路板局部短路,……。其实,还可能是电路板元件损坏或性能下降严重漏电,导致电池耗尽衰竭,JJ而亡,再殃及电路板。
电路板腐蚀是因?亦或是果?现在这个节点上,应该两边看更客观。

网友E:
这点零件应该好排查吧 只要不是牛屎坏应该就好办点 感觉应该是哪个电容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点零件应该好排查吧 只要不是牛屎坏应该就好办点 感觉应该是哪个电容 不知道对不对 ...

那逐个将电容拆下来,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2023-08-30):
第一次看这个机芯。大真空的晶振。。精准度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电路板被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