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N写保护

楼主(2020-12-13):
主控SM3281NBB颗粒为20年的铠侠0T24(bga132)
根据隔壁帖子原生写保护版型的图片找到写保护脚飞线引出,将PCB修短一点后完美装进金属壳。
速度如图,写入稍慢,鉴于是tlc还可以接受。
希望能找到type-c接口与写保护共存的金属壳方案

网友A:
这个壳子很笨重,我屯了2个,一直没用。

网友:
怎么改的,那么说将来是有机会上8CE的3281写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壳子很笨重,我屯了2个,一直没用。

锌合金的吗

网友:
厉害,期待楼主大批量成品,这样903好像也不香了呵呵

网友B:
 ,不知道为何 3281N 272 + 0T24 (272)  接上不识别,短接跳线也不识别。 1.2V 1.8V都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何 3281N 272 + 0T24 (272)  接上不识别,短接跳线也不识别。 1.2V 1.8V都试了。 ...

132的0T24,272的1T23试过是没问题的

楼主:
写保护引脚位置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保护引脚位置如图

这不是暴露商业机密了么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保护引脚位置如图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21-10-26):
楼主。写保护引脚是第几脚?我的板了和你的不一样。也想改改。

网友C(2022-02-02):
引用 楼主:
写保护引脚位置如图

SM3281是否也适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3281是否也适用这个?

你要想给4CE的改,那就是白费功夫了,可以直接告诉你主控不支持,硬件怎么改也没用的

网友:
这是双头u盘壳改的吗?开关怎么固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保护引脚位置如图

请问这是那一款 3281n 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