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线性可调电源,洞洞板

楼主(2020-12-13):
一直想弄个可调电源,朋友送我一套散件,工具简陋断断续续续做了一个月,终于完成了线性可调电源(洞洞板),还经它找了个家。
1、摆位置连接好,先能有输出再说。想着把整流桥和大电容别外用一个板子的。

---
2、侧面看一下。为了R1,R2,R3,R4,R5 自己都蒙了,没办法标记上。
是不是正面的看着还行。

---
3、惨不忍睹的背面,还是双层线路,不然飞不过去

---
4、装壳子,打孔什么的就不再说了。太费劲了。定位不准,断钻头什么的。
为了装下,没办法做了二层,把2SC3858移到第二层上了。并增加了LM317给风扇供电。

----
6、侧面看看。
电线用的是ATX电源上的线,旧线太硬了不太好用,凑合吧。
两个电位器太碍事了,把主板拿出来重新修正。

---
7、上盖子前通电测试下。天知道反复了多少次再装进去了。
因为环形变压器是双输出的,在后面加了个24V的交流输出。
开机后,不按“保护复位”按钮没有输出。按过以后,输出的电压
电流是根据电位器设置的,超过电流就保护,想要有输出,需要再次
按一下“保护复位”按钮,按住不松会一直输出。

---
8、盖好,通电。保留了指针电流表,这样更直观了。
电压可以0V--29.XXV之间调压。

----
9、上2张电压图。表头和万用表还是有差距的。还在纠结是不是调一下。

----
10、它还有个恒流模式,这个模式下电流可调,电压不能调。
不知道这个模式下有什么用(电压不可调)。
指针表因为听信了卖散件的,把康铜丝换了,导致实际电流1A,指针显示2A。
猜测是电路不足的原因该模式下,电流并不稳定,波动较大,不知道有什么用。

----

总结:1、线性电源有它的优势。但是因为电位器的原因微调不行。总是调不到自己想要的。
         2、线路走线真的乱。没有经验。其实原件很少的。
         3、没有设定好电流,它就可以不超过这个电流来工作(包括短路时)。

网友:
用心了…十几年前也经常喜欢这么折腾,现在静不下心来了…

网友:
恒流模式给电池充电

网友:
输出电流能达到多少安

网友:
做这个要有耐心  不过享受的就是其中DIY的乐趣

网友A:
别的都非常不错,就是面板丑了点。有空再改改。

网友:
线性的,可调范围搞这么大,不考虑效率吗?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什么手的套件吧

网友:
用的音响上的管子吧

网友:
这种制作帖,一般配个电路图才更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都非常不错,就是面板丑了点。有空再改改。

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面板,喷漆又不合适。出个主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什么手的套件吧

猜得不错。做出来感觉用处不太大,精度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面板,喷漆又不合适。出个主意吧。

用背胶纸或是相纸,铜板纸之类自己设计个统一面板,遮挡掉那些和电源不相干的字,简单漂亮。

网友C:
看着你这个电源,我确想起了强少

网友:
楼主用五笔,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你这个电源,我确想起了强少

就是他的东西。知道他的人不少啊。

网友D:
电位器用再串联一个比原来小得多的就可以微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用再串联一个比原来小得多的就可以微调了

原来是10K的可调电阻,再串联一个1K的?

网友:
功夫值多少钱?不划算,买个二手的五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