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款宝锋UV5R微功率电池

楼主(2020-12-13):
本人diao丝火腿一枚,喜欢玩电台,尤其UV段,可以说到了玩物丧志,走火入魔的程度。也许是发射多,手台功率一大,心里莫名其妙觉得头应该会疼吧。。。???!!! 为了玩的爽,遂做了款宝锋UV5R微功率电池, (其实建伍全系列手台都能软件调微功率,就是为了满足DIY的瘾), 搭配自己做的双向差转, 把神机UV5R拿手里当无线手咪用, 在家随意走动,或蹲或卧,肆意通联,张牙舞爪,耀武扬威噢哈哈。。。 隐见有砖飞来ing

图片来 :

网友:
也喜欢玩玩radio,但目标不仅是语音

网友:
这啥原理?让手台认为电池快没电了,切换到省电模式?

网友A:
不讲武德,只有结果没有原理。建武EL在机器上有功率选择

网友B:
对讲机贼六,示波器多少钱薅的?

网友C:
这个什么原理?我也用双向跨段链路,抛弃了手咪,在家用的个别国产寨机低功率档也是几十mw,老爽了。UV5R功率大难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讲机贼六,示波器多少钱薅的?

这应该是综测

网友D:
曾经这样玩过。

网友E:
麻烦高手指点一下,地下室在地下四层,手机没有信号。9楼房间和地下室之间通话能用什么对讲机

网友F:
前几天才退掉这货,直线400米就收不到,功率太小.机器支持功率调整,不知道是不是假的让你改了一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讲武德,只有结果没有原理。建武EL在机器上有功率选择

兄台耗子尾汁哦。建伍手台的功率都是软件里面调整并确定的, 在外部可以定义一个侧键为大小功率的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讲机贼六,示波器多少钱薅的?

这个综测算上运费约2000元。一年也开不了几次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什么原理?我也用双向跨段链路,抛弃了手咪,在家用的个别国产寨机低功率档也是几十mw,老爽了。UV5R功 ...

看来这位兄台也喜欢玩双向差转。 我是没办法, 从2010年开始就在淘宝上找差转板子, 几乎所有的板子我都买过, 都不满意, 只能自己做, 历时9年时间, 终于搞定了建武免拆机做差转, 我个人很满意, 让人基本上听不出是差转的声音, 没有触发延时不会掉字, 收尾干净利落, 2个手台放在一起用差转板的线绕着电台天线好几圈大功率发射不会有干扰。

楼主:
没错, 罗德斯瓦次的CMU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这样玩过。

握手握手,幸会幸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高手指点一下,地下室在地下四层,手机没有信号。9楼房间和地下室之间通话能用什么对讲机 ...

找个人在9楼, 找第二个人在地下室,  你在中间, 3个人用对讲机通联, 什么地方你能够同时收到2边的信号, 就在那里弄个差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才退掉这货,直线400米就收不到,功率太小.机器支持功率调整,不知道是不是假的让你改了一翻! ...

只能说你运气太差, 我这里一堆宝锋机器, 小功率+原机天线, 都可以在距离中继20公里处上台(深圳460中继到我龙华观澜家里)。还有,基本上带屏幕的宝锋手台, 都有大小功率切换。 我这个是让它输出“微功率”,请看清标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个人在9楼, 找第二个人在地下室,  你在中间, 3个人用对讲机通联, 什么地方你能够同时收到2边的信号 ...

没有直通的吗?物业的对讲机好像可是,他们的是不是布了中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说你运气太差, 我这里一堆宝锋机器, 小功率+原机天线, 都可以在距离中继20公里处上台(深圳460中 ...

买的这款,样子还是不错的,就是信号太烂,没中继直线400米就收不到,这系列看主板都一样就是外观有区别,都是功率虚标,说是金属其实是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