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UOYI多一DY294 数字式晶体管直流参数测试仪使用测评

楼主(2020-12-13):
心血来潮买了个多一的晶体管测试仪,还挺好玩的!

楼主:
测试功能非常丰富,挑了一些功能测试了一下,挺好玩。很多功能涉及到晶体管的知识,我不太懂,照着说明书随便测了一下。

网友:
好东西,没有这工具呢

网友A:
什么价格,没拆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价格,没拆了看看

150,用了券130多,简单拆了看看

楼主:
简单拆一下,内部有异味,可能是水泥电阻的味道,刺鼻

网友(2021-04-12):
引用 楼主:
测试功能非常丰富,挑了一些功能测试了一下,挺好玩。很多功能涉及到晶体管的知识,我不太懂,照着说明书随 ...

楼主可以帮忙测下3.3V与5.1V的稳压管的稳压值吗?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B(2023-04-29):
楼主,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测试仪,就是不知道如何用一千伏档位测试可控硅的击穿电压,有使用的方法吗?脚位的插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测试仪,就是不知道如何用一千伏档位测试可控硅的击穿电压,有使用的方法吗?脚位 ...

就是测耐压,应该是用C  E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测耐压,应该是用C  E孔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2024-01-06):
为什么我测的放大倍数很低?测试BE139,别的设备测的是290多,用这个设备测才70?是不是坏了?

网友:
不错,恭喜楼主又添了一台得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