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电工跪求关于三台不同IP地址的海康录相机怎么连上路由器的网络

楼主(2020-12-14):
江西电工遇到麻烦事了。公司有三台海康的录相机。IP地址分别是。192.168.9.200   192.168.12.107   192.168.10.200 三台地址段都不在一起。现在三台录相机都接在了IVMS4200上。然后通过向日葵远程观看摄像头。这样很麻烦。现在公司领导的意思是把这三台录相机连上网。用云石莹观看就更方便了。那么问题来了。网线拉进来了。网线的IP我可以改路由器上的LAN口的IP地址。但是要怎么改才能让这三台录相机都连上网呢。我把LAN改成192.168.9.XXXX那其它12段10段的又连不了网了。这怎么搞呀。跪求懂行的人解答一下。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这是电脑网卡设定的IP地址。用的是一无线网卡连接WIFI上的网现在也不想用无线网卡想直接接网线上网。用无线有时候还是会卡的。

这是那几台录相机的IP地址。

这是接线图。大概是这样接的。有的远距离用的是光纤。

网友A:
最简单方法就是将 ipv4子网掩码 改为 小于或等于21位即255.255.248.0即可这样 192.168.8.0 - 192.168.15.255范围内能相互访问

又或者 ipv4子网掩码 改为 16位的 255.255.0.0
这样 192.168.0.0 - 192.168.255.255范围内能相互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方法就是将 ipv4子网掩码 改为 小于或等于21位即255.255.248.0即可这样 192.168.8.0 - 192.168.15.25 ...

这招倒是第一次听说。只知道用路由器分配多个网段也能实现楼主的要求。楼主错别字多,对网络也一知半解,居然能混到公司网管,倒也厉害

网友:
最简单的,  搞3台k2路由器,  后面应该懂得吧?

网友:
难道不能把三台录像机的ip修改成同网段吗?

网友:
不能直接把摄像机的IP改到同一网段?

网友:
还是老问题,网络这一块国人起点高,级联动不动就路由器,用POE交换机不就行了。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二楼说的修改子网掩码

网友:
楼主是个电工,不擅长网络很正常。同意二楼观点。修改子网掩码。
缺点就是广播报文消耗的资源增多了。有条件还是改摄像头IP。修改交换机配置,把摄像头流量汇聚到一个通道。摄像头挺吃流量的。

网友:
本坛红人三婚男的招牌肿么改了呢? 这也忒不仗义了!

网友:
将三台录像机及摄像头设在同一网段,并指定固定ip地址,然后在3台录像机上分别添加所需的摄像头

网友:
LZ可以看看子网划分相关知识,楼上已经有人给出解决方案了,改子网掩码。
255.255.248.0  支持192.168.0.1~192.168.7.254  192.168.8.1~192.168.15.254
255.255.240.0  支持192.168.0.1~192.168.15.254
以此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方法就是将 ipv4子网掩码 改为 小于或等于21位即255.255.248.0即可这样 192.168.8.0 - 192.168.15.25 ...

又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三台录像机都能上外网的话就更简单了,萤石云本身就有这个功能

网友:
交换机配置vlan

网友:
三台录像机还是三个摄像头?

网友:
一个字:太乱
两个字:乱

网友:
很多 支持vlan 的路由器  可以 每个lan口配置一个dhcp地址
比如我在用的 msr 930 winet
我可以把lan2  设置成vlan2    ip地址 192.168.9.1    255.255.255.0
          把lan3  设置成vlan3    ip地址 192.168.12.1    255.255.255.0
           把lan4 设置成vlan4    ip地址 192.168.10.1    255.255.255.0
只要你的路由器支持  那么
这样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
标题不是楼主的风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