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STM32F103C8T6小开发板烧录新唐N76E003

楼主(2020-12-14):
欣赏了posystorage大神的CH552烧录器,链接: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56
手痒。奈何懒人一个,很久没画板子了,都忘了ALTIUM咋玩了。手边有几片STM32板子,估计普及率应该不低吧。就拿个BLUEPILL开刀。N次失败,N次插拔,N次烧录擦除,总算可以拿来见人了。
实测用F103的3.3V供电编程运行正常。偶尔读取错误需插拔。小东西不起眼,但探索的乐趣都是大同小异的。
保存BIN文件时文件尾连续FF截去不用。烧录时请先擦除。加密的必须整片擦除。
BLUEPILL:

目标板:

引脚:

上位机:

设备名:

上位机含固件:
不好意思,

第一次上传的文件因追求速度造成CONFIG写入失败。
更新上传已修复此问题。并添加HEX文件支持和文件名过滤。如无大问题不再更新。

驱动:(WIN7X64,WIN10X64已测试通过),WIN10传输比WIN7快多了

网友A:
火前留名…支持X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前留名…支持XP吗?

32位上位机,应该没问题吧。这年头微软win7都停止支持了。xp还有人用?

网友:
额  这是用stm32实现的n76e003的下载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2位上位机,应该没问题吧。这年头微软win7都停止支持了。xp还有人用?

xp   还在继续正常使用,开发一般的单片机xp还没有发现有什么大的问题呀?

网友B:
请问cubemx 哪里方便下载?

我从官网下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cubemx 哪里方便下载?

我从官网下不下来

你直接把固件刷F103里就行了,不用CUBEMX。那个图示意下线接哪条腿。USB,LED都是板子上现成的。

网友C:
n76e003已经涨价到2元多了。换ms51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n76e003已经涨价到2元多了。换ms51玩

早就屯货完毕了…又不是量产自己玩玩再贵也不够一包烟钱…

网友:
感兴趣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现在论坛风气有点问题…

网友:
很多人的水平都留在粘贴复制代码跟烧录hex文件上面,你这玩意儿涉及到的东西太多了,协议报文,上位机,usb模拟…太高大上了,曲高和寡…就比如说当年我在一个群里看他们讨论FPGA然后就退群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聊啥…再说了这玩意儿也就是业余爱好者玩一下,真正的工作都用nulink了…在线调试方便的不是一点半点…我也有nulink…不过工作跟单片机没关系我也就没有用过

网友A:
搞点单片机时钟啊,电源啦,表头…这些开源的坛友们才比较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点单片机时钟啊,电源啦,表头…这些开源的坛友们才比较感兴趣…

get it.能理解。初学者还是大多数。毕竟成本低,免币,开源,还得好玩,才是大家的最爱。全当自娱自乐吧。fpga好玩啊,准备入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get it.能理解。初学者还是大多数。毕竟成本低,免币,开源,还得好玩,才是大家的最爱。全当自娱自乐吧 ...

卧槽…FPGA估计论坛里没几个能玩的转的,那更是知音难觅啊…

网友:
能烧写ms51fb9单片机吗,n76e已经过时了

网友D:
确实工作的还是用 NVLINK,我用CH551整的下载器只是因为 NVLINK 有点贵,业余爱好,先凑合着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工作的还是用 NVLINK,我用CH551整的下载器只是因为 NVLINK 有点贵,业余爱好,先凑合着玩吧, ...

看朋友折腾单片机也差不多半年了应该玩的很溜了吧…

网友E(2021-04-21):
这个必须支持,STM32用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必须支持,STM32用不起了。

马上你就会发现新唐也用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