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米家LED灯泡蓝牙mesh版拆解

楼主(2020-12-14):
双12从JD购买俩只灯泡,回来后发现有一只灯泡点不亮,跟客服沟通后补发一只,这只不取回,打开后发现有只脚接线断开,导致不通电,想焊上继续使用发现焊接位置狭小无法焊接,只能等待发现其他用途

MHCB05P

BP5778

参考信息
MHCB05P模组使用说明   https://www.wenjiangs.com/doc/lkw0rhcu
小米推出 6 元 BLE Mesh 模组,继续降低 IoT 接入门槛   https://www.shenzhenware.com/articles/13630

网友:
如果是零线掉了,可以在外头打个孔焊外面。火线掉了直接把钉子拔掉重新压就好了

网友:
所谓的智能灯具,如果没有调光要求我感觉还是智能开关加普通灯泡合适

网友A:
能拆开还会焊不回去?

网友:
所谓的智能灯具,如果没有调光要求我感觉还是智能开关加普通灯泡合适,亮是重要的。

网友:
感觉还是普通5瓦LED小灯泡最耐用了

网友:
终于不是黑板了

网友B:
目测是火线脱落了吧

网友:
看来售后比实体店阳光牌灯具换新的更好,出问题直接补发新的,多出一个拆灯板等修补件。

网友(2021-05-18):
侧立的小板子,能不能拆下来单独供电啊

网友(2023-11-16):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火线脱落了吧

它现在的样子,零火都掉了。 火可以扣掉尾巴接上,零是打点前塞进去的不好接了,  一般是用长线侧面打孔焊外边。不在拆点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拆开还会焊不回去?

零线,  零线一般是在螺纹下面,是螺口打点前放进去,拧上金属壳,用打点座扎点固定的。

如果齐根断裂,不拆点无法完全复原。

一般是在螺纹根部打一个大孔。飞线出来焊在螺纹外侧。

火线好办,一般尾部插T钉或焊接的,直接撬钉子或将焊锡融掉就看到接点了。

网友:
全屋智能化。。。。。小到电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