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晾衣架升降手摇器拆看

楼主(2020-12-14):
家里的晾衣架升降手摇器坏了好多年了,偶遇MB上有通吃型手摇器,领导让换,就换了一个新的,坏的拆开看看。。。。。。

新的上墙

接头封盖

效果图

坏的正面

背面

拆开

大小转轮坏了。

定轮

顺时转动时的位置状态

逆时转动时的位置状态

转轮用钳子拔了拔,硬没拔出来,不想再折腾了。。。。。。
完!谢谢观看。

网友A:
如果是铝合金还好些,锌合金就死得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铝合金还好些,锌合金就死得快。

锌合金的,真不结实。

网友B:
前两天我家也是这个拆了,里面的棘轮弹簧折了,买一圈买不着,自己做了一个装上凑合用了

网友C:
和我坏的是同一款,锌合金的转芯.

网友D:
前两年我家也是这个拆了
看了一圈
找不着问题
固定不升降
凑合用了

网友E:
手把还是自己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我家也是这个拆了,里面的棘轮弹簧折了,买一圈买不着,自己做了一个装上凑合用了 ...

可以换通用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坏的是同一款,锌合金的转芯.

感谢鼓励,锌合金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两年我家也是这个拆了
看了一圈
找不着问题

凑合用也行。凑合快七八年了,发现有用的了,领导又不想凑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把还是自己换位置?

自己换信置。一个人换有点费事,架子要下来接头就要上去。不想费事,老的绑腰上。。。。。。

网友C:
买的      朗狮 升降晾衣架配件 晾衣杆手摇器 双杆晒衣架手摇器 晾晒衣服升降器 晾衣架通用手摇器 13.2±0.2cm安装孔距/银色     孔位和原来的一致。
拆下后装回新的就好了

网友F:
原来是晾衣架用的,几年前在超市经常见到用来挂广告牌,只是跟火辣跑车外壳一样的锌合金材质有点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的      朗狮 升降晾衣架配件 晾衣杆手摇器 双杆晒衣架手摇器 晾晒衣服升降器 晾衣架通用手摇器 13.2±0. ...

没太看明白。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晾衣架用的,几年前在超市经常见到用来挂广告牌,只是跟火辣跑车外壳一样的锌合金材质有点坑。 ...

锌合金真是坑,太弱了。。。。。

网友G:
这质量原配的差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质量原配的差

用了两三年就坏了,看新的能用几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换信置。一个人换有点费事,架子要下来接头就要上去。不想费事,老的绑腰上。。。。。。 ...

我家的那个还有点不一样,手柄可以按进去拔出来点,这样就是切换内外杆

网友:
还是 杆子加 衣架杆耐用,老小区的里的已经看不到升降的了,刚装修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