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日本电装IG-234拆解和分析,估计是车上用的,里面有不少新东西可开眼界!

楼主(2020-12-14):
箱底翻出来个旧电子玩意,估计有20年了吧,依稀是鬼子电装(DENSO)生产的,可能是车上用的什么零件,但具体作用不详
IG-234看起来是型号,但网上图片和字符都查不到

虽是老货,但拆开后发现里面有不少新东西,真是大开眼界
大家跟偶一起来看看吧

就是这个,体积不大

外观

大致分为金属和塑料两部分

能看出DENSO等字样

内侧标识
偶猜测是这样的(但后来的测试确认稍有差异)

输入端子(可能是电源)

输出端接插件,防水的

塑料盖板揭开

这胶没见过,又软又粘,像鼻涕

偶猜是某种凝胶,网上搜索类似的(不确定是否一样),简介如下:
双组份硅凝胶特点:
1、胶料在常温条件下混合后存放时间较长,但在加热条件下可快速固化,特别利于自动生产线上的使用。
2、更优的耐温性,耐高温老化性好,固化后在-60℃~250℃的条件下能保持橡胶弹性,绝缘性能优异。
3、固化过程中不收缩,具有更优的防水防潮和抗老化性能。

广泛用于车载电脑ECU、新能源灌封胶、电子模块,传感器,电子元件等需灌封,绝缘,阻燃的场合。

这胶黏糊糊的,除胶异常麻烦

用餐巾纸连擦带裹,好不容易清理大半

分离金属底座和塑料框架

两者也是胶粘的

底座全貌
初步分析是这样的

驱动管的尺寸不小
大概5x5

看硅片布线,应该是高压大功率三极管
经万用表测试,E、B、C如图示

芯片侧视

为方便键合,底座搭铁位置也有特别处理

键合细节

楼下再看控制板

楼主:
控制板也是陶瓷基的,用胶粘在底座上,陶瓷基板绝缘、散热性能均好

微距发现控制板上的厚膜电阻有明显的划痕

放大看

斜视明显有深度

实际每个电阻均有或长或短的划痕
据以前在贴片电阻生产厂了解,市面常规厚膜电阻原始规格就只有1、4这两个基本档(比如1~10k就只是1k、4k),而其他的每个档均是在基本档上用激光调整出来的
所以这肯定是用激光调整电阻值留下的刻痕

在空焊盘上又发现规则的圆圈

侧视

这应该是特殊的测试探针留下的(只是常见的都是针尖状)

这种黑片看着像是倒装的裸片
小的那颗经测试应该是二极管,大的那颗有6个脚,测试未能确认
硅片表面标记和基板上的三角形方向对应,应该是贴片指示用的

这是短接的跳线了

塑料框架内含金属连接

点焊焊片呈S形
不用直线是为了降低应力,防止焊点开裂

这是偶拉断的焊片

全家福

用棉签擦干净控制板,跑了下电路

电路如下图,应该没错,有兴趣的坛友可以和上图对照
肯定是个驱动,但具体原理搞不明白

最后展示一下除胶的纸,真难搞呀!

这个小小的电装老玩意,确实有不少新东西吧,小结一下:
1. 封装用很软的凝胶(偶猜是硅凝胶),可提供有效密封和可忽略的热应力(弹性体不存在膨胀系数)
2. 厚膜电阻上有激光调整电阻值留下的刻痕,第一次看见实例,可了解电阻部分生产工艺
3. 铸铝键合、探针及S形互连方法特殊,以实现对应目的

OK,就这样,有忍受的坛友可以交流一下用途和原理,方便大家了解

网友A:
丰田老皇冠的白电装安定器内部也是这种透明软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丰田老皇冠的白电装安定器内部也是这种透明软胶

嗯嗯,就是不知道是啥胶,看起来不便宜的样子
网上查到类似的,已更新到顶楼

网友B:
最近拆了块英飞凌IGBT模块,里面也是这样的胶,而且透明度很高的。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转向灯的控制器,

网友:
厚膜电路加薄膜电路封装到一个腔体,这个是鬼子的强项

网友D:
小鬼子应该不属于人类。我们中国人,能把复杂的东西做成极简的东西!日本鬼能把简单的东西做成极复杂的东西。

网友:
应该是汽车分电器的里面的,具体名称不知道,作用是代替白金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拆了块英飞凌IGBT模块,里面也是这样的胶,而且透明度很高的。

好像车上部件用它还不少,看来性能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鬼子应该不属于人类。我们中国人,能把复杂的东西做成极简的东西!日本鬼能把简单的东西做成极复杂的东西 ...

小日本还是比较简洁的,德国鬼子最喜欢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

网友:
好大个三极管芯片!

网友:
雨水感应模块?

网友:
恭喜加精,嘿嘿,陶瓷板高大上

网友:
这种老东西还是第一次见到,也算侧面了解了一下生产工艺。

网友:
上次拆了一个博士的空气流量计里面也是这种黏糊糊的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转向灯的控制器,

看样子不太像,转向灯好像都是接地的,驱动应该是在高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鬼子应该不属于人类。我们中国人,能把复杂的东西做成极简的东西!日本鬼能把简单的东西做成极复杂的东西 ...

确实如此,鬼子的东西设计上不让人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如此,鬼子的东西设计上不让人维修

这就要象制造火剪、飞船电路一样确保100%可靠,否则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