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无尘磨床棱,太咯人,最低配置是啥?

楼主(2020-12-14):
松木床,已经上好油漆,但是有些边角太直角了,家里小孩子经常碰到。

工作又不能搬床也不能搞一大堆粉尘。。。。

网友:
考虑包防撞角吧,等孩子大一点,拆掉也不影响

网友A:
同意楼上的,最经济最实用的办法,要么你拿刨子慢慢磨,否则灰尘肯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最经济最实用的办法,要么你拿刨子慢慢磨,否则灰尘肯定很大 ...

刨子不会用啊,总是一下子切掉太多了。

网友:
上钢锉慢慢磨

网友B:
包防撞角是最好的,圆的木角也会撞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包防撞角是最好的,圆的木角也会撞伤的

上个角 一个是娃会撕,另一个是家里又少了2厘米空间。。。。。

网友:
美工刀削,或者吸尘器边吸边磨,没有就买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个角 一个是娃会撕,另一个是家里又少了2厘米空间。。。。。

家里又少了2厘米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又少了2厘米空间?

本来90平米的房子就住了4大人2小孩。。。。

网友:
圆角的一字刨

网友:
上个图片说说那些位置,床头床尾可以包角,床楞可没法子,只能床垫厚一点儿大一点儿。

楼主:
刨刀总是把木头劈了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90平米的房子就住了4大人2小孩。。。。

90是实用?还是90要包括公滩?

楼主:
引用 网友C:
90是实用?还是90要包括公滩?

包括公摊。

楼主:
所以我家经常施工是在家里人都在住的情况下施工,只能自己小心翼翼地干。根本清不出场地

网友:
包角还是最经济实惠,而且方便省心。就是那种淘宝卖的墙棱角,买那种软塑料的,碰起来还不疼,再懒一点,买根没钢丝网的水管子,剖开一条缝,拍成直角,用木工胶往上一贴,完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个角 一个是娃会撕,另一个是家里又少了2厘米空间。。。。。

会撕说明已经长大了,我家的是直接上嘴啃

网友:
木锉锉出圆角,再用砂纸磨光。

网友:
弹性橡胶块,钻个小沉孔,上螺丝,小孩也撕不动,以后还能拆掉

比粘防撞胶好,不建议切轮胎胶,味道大对身体不好,毕竟每天睡那8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