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充12.6V三节锂电池,5V升压12.6V的电路图

楼主(2020-12-14):
三串锂电池的充电电压是三串锂电池的最高电压值,就是12.6V了。5V充12.6V是5V给三串锂电池充电。如笔记本的USB口5V给三串锂电池充电,如5V的适配器或者手机充电器插上数据线给三串锂电池充电电路充电。

5V升压12.6V三串锂电池充电IC电路。
5V输入,充12.6V输出。最大充电电流1A。主要是电路设计简单,容易上手。

5V升压12.6V电路图的物料BOM:
电感器:最低要CD45-4.7UH的。更大体积的电感和更好饱和电流的电感可以提高电路的效率和降低工作温度二极管:肖特基二极管,SS34即可。

如果需要15V输入,和18V输入,降压充12.6V的话,需要用什么电路呢?
这个时候可以看这个电路图了,可以达到最大充电电流2A的可调充电电流。

三节锂电池供电的产品,在三节锂电池上,需要三个电路系统: 1,三节锂电池保护电路, 2,三节锂电池充电电路, 3,三节锂电池输出电路。
对于三节锂电池的输出来说,如果是DC-DC的话,就由1A-5A的多种选择了。
如果是LDO的话,就有两个,PW6218输入电压最大18V,PW6206输入电压最大40V,都是SOT23-3封装。

网友:
谢谢分享。锂离子电池大多不太安全,普通品牌一致性还不太好,建议还是选用带平衡电路的充电器。一来确保安全,二来确保电池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