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冷了,为了看电视方便做了一个4011的遥控转发器

楼主(2020-12-14):
天冷了,为了看电视方便做了一个4011的遥控转发器。用4011和洞洞板做,电路好做关键是要找一个合适的外壳,毕竟也是家居的一部分,太丑了影响形象。找了几天,终于找到一个坏POS机的指纹盒,外观不错正合适,大小和2枚一元的硬币差不多。根据外壳尺寸裁剪洞洞板,规划走线,很快做好。在众多的10K电阻和102电容里筛选出合适的容量,使得方波计算值尽量接近38KHZ,其实稍微偏点也没关系,纯粹是强迫症作怪。在测试方波频率时发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用国产CD4011测试时频率是40多KHZ,偏离计算值较多,而在用日立和东芝的原装的4011测试时频率就是计算值38KHZ。我估计是因为频率计的接入导致震荡频率发生了改变,国产的4011更容易受到影响的原因。试验成功装盒,安装到位。5V电源取自电视机的USB口,红外发射管放在客厅机顶盒那里,线在装修时已经预埋好了。

网友:
为什么国产的频率差那么多?频率应该由rc决定啊

楼主:
我也有这个疑问,我估计是因为频率计的接入导致震荡频率发生了改变,国产的4011更容易受到影响的原因。频率计相当于并接在4脚和地之间。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15米左右延长线,转发电视信号很好用

网友:
频率计不错,有没有原理图和固件

网友:
搞一个WIFI的万能遥控器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个红外转发器,是做什么用的呢?怎么用?是出于什么需求弄的这个玩意?

网友:
一体化红外头是解了码的,需要再调制,我看成品的转发器都是这样先解调再调制发射出去,有没有人试过直接把红外信号放大了发射出去,不用一体化头,直接用红处接收管,这样就不需要38K电路了。

网友:
没看懂这怎么使用?

网友:
要是会用到,首先考虑2.4g 无线转发,单片机重新发射ir。

网友:
以前也做过,老是转发不成功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这个频率计分享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这个疑问,我估计是因为频率计的接入导致震荡频率发生了改变,国产的4011更容易受到影响的原因。频率 ...

89脚接地,频率计接11脚测量,看看频率是不是还不同。

楼主:
频率计也是DIY的,外壳是一个佳能打印机的电源壳,就是以前长汀的LCF表,以前校准过,频率的精度很好。

网友:
会玩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