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诸神看看这个电瓶充电器咋样?》

楼主(2020-12-14):
诸神看看这个电瓶充电器咋样?》

网友A:
还算不错吧,5Q1265老式CRT机器也用这个电源块,功率也就二百来瓦吧,散热片有点小了,好在有风扇主动散热。重点是你这充电机多少钱?

网友:
不懂这个啊。

网友:
我觉得还行,也就只有这样了,弄再好也没啥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大功率电动车充电器,然后加入了自动识别12v24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算不错吧,5Q1265老式CRT机器也用这个电源块,功率也就二百来瓦吧,散热片有点小了,好在有风扇主动散热 ...

这种功率IC CRT时代比较多
会不会是利用积压的零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功率IC CRT时代比较多
会不会是利用积压的零件呢?

就算是积压也没事啊,不影响它的品质,这东西能力就是这样

网友:
除了表头和三组电压识别,别的都很一般。

网友:
白色板子的用料一般都不错了

网友:
第一图下面中间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算不错吧,5Q1265老式CRT机器也用这个电源块,功率也就二百来瓦吧,散热片有点小了,好在有风扇主动散热 ...

数据表上极限耗散功率为95W,最大电流8A。

网友:
一般吧,谈不上高档。保险丝不是瓷管,说明选料未用上等货。电源管理芯片是很古老的型号。生产厂家仙童早就不在了。开关变压器下面走铜箔,设计要求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表上极限耗散功率为95W,最大电流8A。

12V8A是96W,这还不包括电源自损,转换效率问题,而且这还有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