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M810Z全球首拆!!!

楼主(2020-12-14):
为了用着方便搞个一体机,联想的M810Z,装完win7慢的不是一点点,百度了半天全网没有拆机的,准备升级个固态硬盘,开始拆机,硬盘只有一个地方 ssd完全没有位置,还好带的光驱,最后整了一个光驱托架装了个三丧的SSD,速度提升明显,联想工程师脑子真是有病,装完系统USB鼠标键盘没驱动,GHOST又不带USB驱动,瞬间懵逼,最后进PE里打的USB驱动完美解决,内存有点小了才4G下次搞个大的继续整,硬盘托架还是比较有创意往下一按滑动就可以取出来。

楼主:
为啥 描述不显示呢

网友:
联想散热真的不好了,做工也最一般了

网友A:
就thinkpad这几个字还在,所有属于thinkpad的内涵是一点都没剩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thinkpad这几个字还在,所有属于thinkpad的内涵是一点都没剩下了

除了这几个字, 设计元素还在的!

网友B:
好奇养心里面放的是什么文件

网友:
这布局,好好弄一下,重量可以减两成

网友:
一体机,小众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养心里面放的是什么文件

2个人男女武打片 俗称摔角

网友:
同价位神州圆满地甩联想一条街

网友C:
如果ssd当主力盘,最好还是装到原硬盘位置,光驱那个接口,用机械盘,也许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ssd当主力盘,最好还是装到原硬盘位置,光驱那个接口,用机械盘,也许速率不够 ...

老司机说得对,,,联想一体机不打游戏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一体机这三个要加强,,,CPU,,,SSD,,,,DDR4

网友:
2017年的机器,还是DDR4内存,比我的强多了。

网友:
英特尔的芯片组usb3.0控制器驱动win7没有集成,联想可不背这个锅

网友D:
可以装m2的固态,主板上有一个插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装m2的固态,主板上有一个插槽的。

高手!这都看出来了,楼主都没发现!

网友:
主板电池座子使用镀金,,细节见品质

网友:
这种折腾没有必要 都没有搞清楚主板上空闲的接口是干啥的 再者 光驱的SATA接口貌似都是2.0的 还得跟机械硬盘的接口互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装m2的固态,主板上有一个插槽的。

没看到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