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一个红外遥控直升机

楼主(2020-12-14):
同事小孩的,说遥控器找不到了,问我还能不能玩。首先拆机,电池已经已经鼓包到快爆炸!赶紧剪断扔掉。电路特简单,电池充电电路外置,红外接收到的信号送给一个未知的14脚IC的7脚,然后驱动二个MOS管控制电机。刚上电时二极管闪烁3秒,然后就常亮,应该是自检灯。芯片型号被擦掉了也不知什么型号。我用电视机遥控器试了一下,红外接收端电压不变应该不是38K的。现在的问题是除了短路MOS管使螺旋桨旋转以外,还有没有其它办法使飞机正常使用?淘宝能买到遥控器也行,这货三无产品,什么标志也没有。

网友:
遥控车用小电机很垃圾了,还是扔掉算了

网友:
电池怀孕导致的拆解吗

网友:
要是价值十元还是可以的    修修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