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萌充电器显示故障 求高手解惑

楼主(2020-12-14):
就这种充电器。使用一年多。前段时间偶尔显示屏不显示,偶尔有正常。最近是彻底不显示了、
检测输出电压有正常,测试也可以充电。但这种充电器不显示就蛋疼了
拆几次都发现不了问题。不知道是显示屏坏了还是什么情况
只显示背光  无文字。

有高手提供下思路. 先谢谢啦

网友:
脚脚悬浮了、、、、、

楼主:
有拆了一次。仔细检查引脚。还是没发现问题。

网友:
显示屏也是需要供电的,先查显示部分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我出现过一次这个现象,好像是补焊了就好

楼主:
不知道哪里烧了 现在输出成12.3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