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Kindle电纸书的奇葩故障奇葩修,双点击断电电路

楼主(2020-12-14):
小孩的kindle电纸书屏幕出现个感叹号电池开不开机了

充电也充不进,想是电池报废了,立马拆了量好尺寸买回个电芯换上。
以为好了,用了一会显示电量刷刷的掉。很快又复发了。
发现把电池拔下再插上又能开机并且显示正常电量,就是启动后的电量显示无法正常,原来电池没坏应该是电量检测的电路或者程序的问题。这我就不会修了。
又舍不得扔了,就想加个开关断一下电源算强制重启吧,合适的小开关不好找,还要挖孔找空什么的。
然后突发奇想。突发奇想。突发奇想。
研究kindle本身的一个开关键,轻点一下是当做干扰不动作的。此按键按下接地。
以前想过连续动两次开关实现二路开通电路,现在看看能不能想个双点动断电一会的电路。
顺便动动脑防止老年痴呆。

连续双低电平输出一个单低电平电路:

原来用74HC00双与非门设计了一个,元件也没少用,手头也没有这IC,就用分立元件了。
上图的红线显示点动单次或者多次间隔超过1秒的都不会改变输出状态(蓝线),
只有在很快(间隔半秒内)连续两次点动,能断开电源一会,要断开的时间长短由第二点按下的时间控制。这样就不会影响原按键的功能了。这样就可以不伤kindle外壳控制断电重启了。
今天画个板,准备找个硬纸片搭焊看看。

待续啊待续。
下面大家别占我沙发

楼主:
大家别占我沙发大家别占我沙发
1215的晚上用洞洞板验证一下,当然是成功的。

等找薄点的覆铜板对好内部空间来做。

网友:
我的电子书是磁性盖的,如果发生这样的故障,我会把休眠改成断电,盒上盖子断电,打开通电。

当然这种故障未必是硬件问题,先重置看看。

网友:
好久没见邓师傅发帖啦

网友:
真的奇葩的

网友:
理论基础杠杠的,焊工不敢恭维呀

网友(2021-02-17):
大婶出手,历害了!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在kindle出现低电压警告的时候,然后把新电池先用电阻放电到没电后再接入kindle电路中,然后用kindle自身的电路充电,这样kindle就会记住新电池容量,不要把满电的电池直接接入低电压报警的kindle中,这样会造成kindle内部电量混乱的。

网友(2022-01-22):
是那台咪咕版本的kindle不?看描述,很像……

网友:
焊接质量还是有上升空间的

网友A:
楼主看我,这个我会,kindle主板上有个采样电阻,是那个挂了导致的这种情况!

网友(2022-09-23):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我,这个我会,kindle主板上有个采样电阻,是那个挂了导致的这种情况! ...

老哥,是那个电流采样电阻吗,可以问一下那个是什么应该的嘛,多少瓦的

网友(2022-11-01):
谁有不要的出

网友(2023-09-17):
这个看电路 设计能力是大神无疑了。

网友:
有理论有动手能力

网友:
kindle 558的通病,电源管理IC问题

网友(2024-11-20):
模电大佬啊,我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