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求助:购买CRT监视器注意事项

楼主(2020-12-14):
玩实体游戏机(FC、MD,不玩PS2)。
追求显示效果,想买个CRT监视器。但不知注意事项。

  1、追求高质量显示效果,是否必须有“色差分量接口”(YPbPr或YCbCr)? 无色差接口的监视器是否没意义?
  2、FC红白机、世嘉MD,本身没有色差输出,也不想进行改造。连接监视器有意义吗?连接监视器的普通AV口(复合视频接口),效果比CRT电视有提升吗?
  3、要求14~21吋,预算300~1000元。一等SONY、松下,二等东芝、夏普、JVC,三等小牌杂牌。最好是生产日期比较近的。
    购买哪种CRT监视器好?牌子、类型、型号,价格多少?最好有具体型号。

网友A:
买液晶显示器不行吗

网友B:
CRT,要买到一台状态好的,不容易

网友:
现在还有CRT卖?不是完全被液晶代替了吗

网友:
价格便宜的。当年价格也不高,说明就是低端货。价格高的,当年就是高端产品,因此到现在价格也不会非常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液晶显示器不行吗

Crt刷新率高,色彩好。液晶玩老游戏没内味

网友:
CRT色彩好,但画质不行,主要是像素低,汇聚不均匀。

网友:
关键还是要房子大,这玩意搬起来绝对是个体力活。
你可以看看sony 后期的珑管的直角平面的29寸左右的型号。
这玩意看运气,有人不想要了,你愿意上楼自己去搬,说不定人家直接送你。有人50就买。
但是你直接去找专门卖这种电视机的,没有个3-500起步也蛮难。

网友:
买液晶显示器不行吗
你没玩过用CRT的游戏,玩了肯定不会说液晶显示器,土豪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CRT,要买到一台状态好的,不容易

估计电视台替换下来的,还有一批。

网友:
玩显示器,肯定是接口越多越好。
高端液晶一样没问题,只是目前中低端响应慢,有拖影。CRT一样也有缺点。
其实像玩音响一样,普通人没必要纠结那些缺点,因为那点缺点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
我家还有一个34寸索尼特丽珑纯平CRT电视,色彩确实好,色差分量接口也有的。那时候想出,几百元挂了很久没人要,扔岳父家他们看去了。这东西死沉,两个人抬着都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液晶显示器不行吗

老游戏机接液晶像素感太严重。还是分辨率太低。

网友:
现在能买到的最“新”的,至少也都满十岁了吧。

正常使用的情况下,crt也是老化快,年限久了故障率挺高的。

网友:
03年收了一台99年三菱产17寸,钻石珑。一键有fpm 模式。
按下后亮度大增,记得cs中解救人质有个747任务。需要戴上夜视仪潜入。
开启fpm模式后根本不用,看到有黑影直接开枪射击就是了。
否则就是眼前一片黑。路都看不清楚。

网友:
液晶的不香吗?而且省电方便放置,便宜好买,为什么再买CRT的?

网友:
带分量的,现在估计很难找了,10年前的话,dell,sony,eizo家的特丽珑大把的

网友:
其实lz可以考虑下等离子,屏幕还大,不过可能有烧屏问题,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库存机,从原理上说,等离子一个像素就是一台小crt ,所以等离子色彩很好,观感上也很接近crt,我卧室的43寸等离子08年买的,现在也没换掉,客厅的50寸是日立那个问题型号,又不肯召回,修了两次又换才换的

网友(2021-03-23):
曾经朋友一台19的SONY特丽珑闲置,真的想搬回去,就是出租屋太小了放不下,运费也是麻烦,现在有了房子再也找不到了那台珑管了

网友:
仓库里还扔着好几台CRT显示器,都是17纯平的吧

网友(2021-11-19):
楼主的要求,最简单的是直接买一台带S段子的crt电视,或者买个低端的彩监,但是一定要找状态好的,要不然调整起来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