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测试薅羊毛的木工开孔器钻头+辣鸡锂电钻电池包+修电驴

楼主(2020-12-14):
群里有热心坛友分享的薅羊毛钻头,倒找钱反掳的那种。
好几家店搞活动冲销量,那就互利互惠吧。
一口气掳了4只,白嫖还赚了几块钱,惭愧~

不小心掳了两只20mm的,应该选一个其它尺寸的,
做工一般般。

送了六角扳手可以拆卸中心钻头

找个枯枝测试钻孔,辣鸡12V锂电钻,埋个伏笔

前面几毫米进展顺利,后面就钻不动了

换个角度重新钻,一个结果,到最后锂电池直接保护了

电池本来是充满的,钻了两个孔就保护了,然后继续钻塑钢的门框,倒是很顺利

钻下来的PVC塑料片

拆解钻头,有根弹簧,顶掉残渣

辣鸡电池包,刚买的时候电压一致性很好,钻了几个孔就保护了,
再次充满电,电压从4.1-3.8-3.9不等了,太垃圾

上一个电池包也是不均衡拆掉的,辣鸡电钻寿命真不长,
换了LG的20A动力锂电效果好一些了

只好重新均衡一下

骑了半年多的小电驴1#后胎被扎了,真空胎,修车店报价80换新,不给补,黑不黑

只好自己拆下来尝试修理,好长一根铁钉

之前五块钱掳的补胎套装吃灰,这次派上用场了,顺利修复

小电驴2#就没这么幸运了,后轮异响,轴承损坏扫膛,自己拆开里面都进水锈了

退掉霍尔信号线,去修车店买了一对轴承自己换上了,
修车店老板说这种电机他们都是直接换新,不修的,嫌麻烦

最后分享一个羊毛蓝牙模块,到手一毛钱一片包邮,限购2片,不知道活动结束没

网友A:
撸羊毛专业户日常

网友B:
这种开孔器适合2公分厚以内的板材,不适合厚木贯穿,一来弹簧的阻力很大,二来太厚了会卡住,然后木材断裂分层,把断木清理出来挺费劲儿的,
这么粗的枝贯穿还是上平翼钻或者支罗钻

网友:
哪里可以薅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羊毛专业户日常

惭愧惭愧,剁手可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孔器适合2公分厚以内的板材,不适合厚木贯穿,一来弹簧的阻力很大,二来太厚了会卡住,然后木材断裂 ...

谢谢指点,确实容易卡住,然后电池包保护,也好,趁机发现辣鸡电池包不均衡哈哈

楼主:
淘宝搜木工开孔器,图片上写着到手0.01¥的就是,好多家在搞这个活动,一般是收货好评之后返红包,顺利下车

网友C:
感觉这就是一次性的。用完了塞里面弄不出来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D:
这样玩都没有小电机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开孔器适合2公分厚以内的板材,不适合厚木贯穿,一来弹簧的阻力很大,二来太厚了会卡住,然后木材断裂 ...

还有一点就是这种钻头没法排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就是一次性的。用完了塞里面弄不出来了哈哈哈哈哈。。。

试了一下,木工开孔器开薄板还凑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玩都没有小电机用了

不玩小电机,没力气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点就是这种钻头没法排屑。

确实不行,没有导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玩小电机,没力气哈哈

打错字了不是小电机,是新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真的厉害了

不厉害,跟风薅羊毛,发现羊毛的厉害,哈哈

网友:
可惜这羊毛偶没薅到呀

网友:
这种开孔器实在有点垃圾

网友G:
这是金属开孔器,不是开木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金属开孔器,不是开木头的

。。。。。。被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