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慧荣SM2258xt 1TB固态U盘出炉

楼主(2020-12-14):
买了几块58xt U板,板型如下:

到手发现和以前用的板型不一样。尤其是桥。

以前用的都是ASM的桥,这次用的是JMS578的桥,这个版本以前还没用过呢

首先说,板子到手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空板插电脑能认硬件,但磁盘管理里没有认1G,58xt开卡软件也不认主控。

问卖家,卖家说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后来自己琢磨,发现把桥的固件刷一遍之后就行了。不知道啥原因(挠头)。

言归正传,颗粒用的是TH58TGT2V23BB8N,来源于无奈的1T盘拆机。

这个颗粒据说上58H没固件,开不出来,那就上58xt吧。

焊过程略,开卡时遇到问题。

默认频率开卡卡reset drive,降频到ddr200(100Mhz)后才开成功。

4k貌似比1153E好一丢丢。

还没跑圈,估计是全盘模拟slc cache。

完结!

网友A:
为啥U盘板子比SSD板子走线短还要降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U盘板子比SSD板子走线短还要降频

这只是一方面,要达到高频率还需要其它的信号线上拉

如果不是专门针对性设计的,是跑不了高速的。Toggle阵营的要求更高

而且BGA132可能没有这个ZQ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一方面,要达到高频率还需要其它的信号线上拉

如果不是专门针对性设计的,是跑不了高速的。Toggle ...

画板子那家伙会不会考虑高频带出更多问题(如供电不足等),故意如此设计的

网友:
需要Vref参考电压

网友C:
58XT不是没有缓存吗?还要设置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58XT不是没有缓存吗?还要设置频率?

是NAND频率

网友:
这板子就是个低端解决方案 就没考虑那么多

网友D:
好像这个做不了,启动盘吧,还是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这个做不了,启动盘吧,还是可以呢?

可以,WTG也算启动盘啊。
PE应该也可以

网友:
可以wtg,有时候认不了1g,但是95%以上的可以,用了几十张就1张要上芯片才有1g,手上还有几张,出52元一张

网友:
我用hy,im的芯片没碰到要降到100

网友:
这么大容量做u盘是不是浪费了

网友:
1T U盘是大单中毒了就浪费时间杀。我想能不能加个写保护开关却不知道怎么改。哪位大师懂的说说啊

网友:
关键字:uasp、odd、bot
降100我也有:tsop imft
你都试到全做了,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一方面,要达到高频率还需要其它的信号线上拉

如果不是专门针对性设计的,是跑不了高速的。Toggle ...

看这套供电,贴1T的颗粒估计是供电不足。这一两百MHz的闪存信号要啥上拉啊,阻抗控制做好,一组DQ的走线等长稍微弄一下就行了

网友:
1TB的固态U盘啊

网友(2021-03-02):
大佬,我刷了你给我的578固件。工具能认到,但是为啥一直在rommode?找了好久,似乎大部分都是sata开卡教程。做U盘的好少,请指教。

网友:
请问,这个VREF该怎设定?

网友(2022-01-12):
“首先说,板子到手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空板插电脑能认硬件,但磁盘管理里没有认1G,58xt开卡软件也不认主控。

问卖家,卖家说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翻了60多个帖子,终于看到一样的情况了。这一段话字字血泪,还以为路上磕坏了为何咋短接都不认呢。明天刷桥